51低速数字信号发生和采样器 51单片机Python串口上位机代码

楼主(2022-12-02):
简介:配合Python上位机独立控制51单片机的4个GPIO端口的输入输出,在9600波特率下通过上位机控制MCU翻转IO速率达到218Hz,可适用于低速情况下的自动化测试场景。本项目仅供学习娱乐,可能存在未知问题和疏漏,不建议用于真实场景,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关于通信协议:
默认波特率为9600,使用偶校验
数据位76543210
说明P3端口
read  = 0
write = 1
P2端口
read  = 0
write = 1
P1端口
read  = 0
write = 1
P0端口
read  = 0
write = 1
使能P3端口使能P2端口使能P1端口使能P0端口

示例:

MCU代码:
Python上位机代码:

# TEST = 0x00
# ERASE_EXTERNAL_FLASH_SECTOR = 0x06
# WRITE_EXTERNAL_FLASH_SECTOR = 0x07
# READ_SECTOR = 0x08
# RESET = 0x04
import serial

PORT   = 0b1111
PORT_0 = 0b0001
PORT_1 = 0b0010
PORT_2 = 0b0100
PORT_3 = 0b1000

PORT_READ    = 0b00000000
PORT_WRITE   = 0b11110000
PORT_0_WRITE = 0b00010000
PORT_1_WRITE = 0b00100000
PORT_2_WRITE = 0b01000000
PORT_3_WRITE = 0b10000000

def GPIO_CTL(serial_f,PORT, OP, data = []):
    readSize = 0
    readSize += (PORT & PORT_0 > 0)
    readSize += (PORT & PORT_1 > 0)
    readSize += (PORT & PORT_2 > 0)
    readSize += (PORT & PORT_3 > 0)

    CMD = bytes([OP | PORT])
    if (OP & PORT_0_WRITE):
        CMD += data[0].to_bytes(1,byteorder="big",signed=False)
        readSize -=1
    if (OP & PORT_1_WRITE):
        CMD += data[1].to_bytes(1,byteorder="big",signed=False)
        readSize -=1
    if (OP & PORT_2_WRITE):
        CMD += data[2].to_bytes(1,byteorder="big",signed=False)
        readSize -=1
    if (OP & PORT_3_WRITE):
        CMD += data[3].to_bytes(1,byteorder="big",signed=False)
        readSize -=1

    serial_f.write(CMD)
    readDatas = serial_f.read(readSize)
    return list(readDatas)

if __name__ == "__main__":
    #打开串口
    try:
        myserial = serial.Serial()
        myserial.port = "COM34"
        myserial.baudrate = 9600
        myserial.timeout = 5
        myserial.parity = serial.PARITY_EVEN
        myserial.open()
        # time.sleep(1)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RROR: ", e)
        exit()

    for i in range(256):
        write = [i, 255-i, 0, 0]
        GPIO_CTL(myserial, PORT_0 | PORT_1, PORT_0_WRITE | PORT_1_WRITE, write)
        read = GPIO_CTL(myserial, PORT_1 , PORT_READ)
        print('write',write,'read',rea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mer.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binary.h"
#include "typedef.h"

#define GPIO_P0 P0
#define GPIO_P1 P1
#define GPIO_P2 P2
#define GPIO_P3 P3

void main(void)
{
    uint8_t UART_data, cmd, rw, GPIO_Port,i;
    //初始化滴答定时器
    Timer0_Init();
    //初始化串口
    UART_Init();
    // SCON = 0xD0; //1101,0000 9 位可变波特率,偶校验位, 串口1模式3
    // printf("READY\n");
    while (1) {
        if (UART_stcRingBuf.u16UsedSize) {
            RingBufRead(&UART_stcRingBuf, &cmd);
            // bit 0: Port 0
            // bit 1: Port 1
            // bit 2: Port 2
            // bit 3: Port 3
            // bit 4: Port r/w
            // bit 5: Port r/w
            // bit 6: Port r/w
            // bit 7: Port r/w
            // rw = UART_data & B100;
            // GPIO_Port = UART_data & B11;
            //检查协议头
                // printf("raw:%d\trw:%d\tPort:%d\n",(int)UART_data,(int)rw,(int)GPIO_Port);
            for (i=B0001;i<=B1000;i<<=1) {
                //扫描端口
                GPIO_Port = cmd & i;
                if (!GPIO_Port) continue;
                rw = (cmd & (i<<4));
                // printf("raw:%X\trw:%d\tPort:%d\n",(int)cmd,(int)rw,(int)GPIO_Port);
                if (rw>0) {
                    //写
                    while(RingBufRead(&UART_stcRingBuf, &UART_data));
                    // printf("write:%X\n", (int)UART_data);
                    switch(GPIO_Port) {
                        case B0001: GPIO_P0 = UART_data; break;
                        case B0010: GPIO_P1 = UART_data; break;
                        case B0100: GPIO_P2 = UART_data; break;
                        case B1000: GPIO_P3 = (UART_data & B11111100) | B11; break;
                    }
                }else{
                    //读
                    // printf("read\n");
                    switch(GPIO_Port) {
                        case B0001: putchar(GPIO_P0); break;
                        case B0010: putchar(GPIO_P1); break;
                        case B0100: putchar(GPIO_P2); break;
                        case B1000: putchar(GPIO_P3); break;
                    }
                }
            }
        }
    }
}

上图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