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intf函数源代码怎么找

楼主(2022-12-02):
通过STDIO.H文件,找到头文件函数声明,但是源文件C代码找不到

网友A:
源码在库文件里面,商业秘密怎么可能让你知道?

开源免费的SDCC里面有printf源码,在lib\src目录下面。

网友B:
精神可嘉!但,没有必要!!!!!

网友C:
我先在知道想要在51单片机使用printf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库自己的printf,一种是写自己的printf,不过都很简单,

自己写printf。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这个是字符串发送函数
{
        while(*string!='\0')   //判断是否到字符串的尾端
        {
                sendbyte(*string);
                string++;
        }
}
void uart_printf(char *fmt,...)//这个是我们的printf函数
{
        va_list ap;//typedef char *va_list; va_list是char型的指针

        char xdata string[1024];//访问外部RAM 两字节对齐

        va_start(ap,fmt);//这个函数的功能是,找到第一个可变形参的地址,并把地址赋给ap
        vsprintf(string,fmt,ap);//其实这个函数才是核心函数,没研究。。。
        sendstring(string);//这个函数就是发送字符串函数,通过上一个函数,就把该提取的东西都提取了
        va_end(ap);//结束函数
}

网友D:
当初刚刚学C语言的时候还能找到,现在找不到了,网上找了,你自己看一下就明白了printf是通过putchar函数发送的,所以,printf并没有跟8051有关的语句
在putchar函数中是使用串口进行发送的,你可以通过更改putchar还更改printf的功能
https://www.cnblogs.com/jqdy/p/12255620.html?ivk_sa=102432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