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数码管加一,单片机代码为什么实现不了?(Delay模块化已经加入工程文件keil

楼主(2022-12-03):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smg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smg(unsigned char weixuan,duanxuan)
{
        switch(weixuan)
        {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smgTable[duanxuan];
        Delay(1);
        P0=0x00;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TMOD |= 0X01;
        TL0=0X66;
        TH0=0XFC;
        TF0=0;
        TR0=0;
        ET0=1;
        EA=1;
        PT0=0;

}

unsigned int i,j,k;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
}

unsigned int l;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0X66;
        TH0=0XFC;
        while(1)
        {
                if(P3_1==0)
                        k=1;
                smg(2,j);
                switch(k)
                {
                        case 1:
                                i++;
                                if(i>50)
                                {
                                        i=0;j=j+1;
                                };
                        break;
                }

        }
}

网友A:
变量K使用过以后要清零,j也要加上限值 比如 if(j ==8) j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