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这...

楼主(2022-12-03):
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

1.NMOS耐压更高,工艺更简单?

3........

欢迎接龙

网友A:
同样性能,N沟更加便宜。同等价格,N沟性能更好。

网友B:
P沟道的电压高了驱动一样要加隔离,既然都要隔离还不如一起用N的了。

网友C:
好像同样规格的NMOS PMOS  PMOS的导通电阻要大一些?

网友D:
相同条件下,N沟的比P沟的内阻更小、电流更大,上下管都用N沟,则输出对称,损耗小。

网友E:
在功放输出级,我用PMOS,NMOS配对管。还未试过上下用NMOS的。

网友F:
上管PMOS驱动开通时要求的驱动电压更高,上管NMOS开通可以用自举电容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驱动级不会涉及很高电压

网友G:
把自举电容的原理学会了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你会发现用自举电容比用pmos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管PMOS驱动开通时要求的驱动电压更高,上管NMOS开通可以用自举电容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驱动级不会涉及很高 ...

PMOS不是低导通吗!

网友H:
        NMOS管的主回路电流方向为D→S,导通条件为VGS有一定的压差,一般为5~10V(G电位比S电位高)
也就是说用nmos作buck-boost电路上管时需要有高于供电电压的控制电压一般由自举电容提供,但是一旦开关占空比过高自举电路就会失效,这也是nmos做上管不能100占空比的原因,除非你单弄一路电源

        PMOS管的主回路电流方向为S→D,导通条件为VGS有一定的压差,一般为-5~-10V(S电位比G电位高)
一般电路很少弄负电源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pmos的应用.在小电流5A以内吧pmos也是能媲美nmos的.pmos做上管就能很好的解决100占空比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NMOS管的主回路电流方向为D→S,导通条件为VGS有一定的压差,一般为5~10V(G电位比S电位高)
也就是说用nm ...

PMOS需要负的栅压,是指G比S电压低,并不是真的要一个负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MOS需要负的栅压,是指G比S电压低,并不是真的要一个负电源。

可能说的是小功率场合,数字集成电路工艺发展线路是TTL、PMOS、NMOS、CMOS,当年的PMOS电路就是负电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PMOS需要负的栅压,是指G比S电压低,并不是真的要一个负电源。

看你用在高侧还是低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