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SI2301如何做开关管?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如果10K接高电平SI2301的D是3.3V,如果10K接到低电平上,SI2301的D输出是1.6V。G是1.3V。这个对吗?

网友A(2022-12-03):
这个原理图没心情看了
实在不会的话,你就把PMOS管当成PNP三极管
NMOS管当成NPN三极管就行

网友B:
R1太大了,改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图没心情看了
实在不会的话,你就把PMOS管当成PNP三极管
NMOS管当成NPN三极管就行

慢慢学。

网友D:
看看元器件的基础知识资料,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