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A2032: invalid use of register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2-12-03):
如题error A2032: invalid use of register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又是三无?如何分析呢?字面意思是"无效寄存器"你这个是是Keil提示的错误吗?什么单片机?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三无?如何分析呢?字面意思是"无效寄存器"你这个是是Keil提示的错误吗?什么单片机?程序呢?

回答的好!确实是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