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如何显示到数码管99到0的显示

楼主(2022-12-03):
现在没有思路要如何转换求大佬讲一下如何让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显示到数码管

网友A:
如果只是0-9数字的ASCII码字符,减0x30就成0-9数字。将数字在数码管上显示不该是问题。

网友B:
数码管是LED灯,你把字符串编码成八个LED灯(加小数点)的不同组合,放在数组里或者,你把字符串分组,做判断,一一对应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