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Atmega8A单片机PCB布局走线

楼主(2022-12-03):
Atmega8APCB 布局走线中

网友A:
确实没布完线呀,元件还有绿色的

网友B:
1,不要自动布线,要手工布线
2,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你这么少元件,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元件放在一个层的,到时候焊接也好焊一点
3,0805或者小于0805的元件和排插两个焊点之间尽量不要布线
4,你的走线太细了,一般最好是0.254mm或者以上的,电源的1.00mm或者以上

网友C(2024-05-31):
建议晶振使用表贴器件,按键4个管脚都使用,每两个管脚为一组,所有器件都在顶层,手工布线。

网友D:
给初学者的一些建议:1.导线不要太细;2.导线不要绕太长距离,要善于用过孔走底层;3.芯片下面不要布线。

网友E:
参考328p的布局放就好了,差不多的位置一样还能兼容用

网友F:
实在走不下线路, 可以改细信号线线宽, 贴片电容之间的间距可以缩小, 上面截图的电容之间的间距太大. PCB布线,就是要多练, 熟练才能生巧....

网友G:
你求助的问题是什么,是绿色报错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