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电路问题 想破头还是没明白8片138是怎么通过三个引脚控制的?

楼主(2022-12-04):
板子上有8片138译码器,管理行,24+24片列恒流驱动,接口是hub75接口,8扫,但是没有常规的d信号e信号,想破头还是没明白8片138是怎么通过三个引脚控制的,咨询了几位大佬,给出的回复是三个引脚分别控制8个译码器(000-111),但是这样又怎么控制到out1-7呢,实在有点没想明白恳请大佬们再指点指点。

网友A:
了解一下138级联应用。138进行级联时,任何时候只允许一个译码器工作,译码器的工作状态由其选通控制端S1、S2、S3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138级联应用。138进行级联时,任何时候只允许一个译码器工作,译码器的工作状态由其选通控制端S1、 ...

就是说s1,s2,s3通过二进制分别控制一个译码器是吗,那每个译码器的8个引脚又如何控制,是直接选中这个译码器以后译码器输出引脚直接输出8个1是吗,大佬再指点指点,小弟愚钝

网友B: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移位寄存器业务的工作原理,让我们看一下简化模型。 我制作了一个单一颜色的 4x4 矩阵动画。 花点时间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将走过这个周期。

电路图的动画 gif 图像逐步完成如下所述的过程,活动线以红色突出显示。

以这种方式驱动 16 个 LED 可能很愚蠢,但是当你开始使用更大数量的 LED 时,它会非常有用。 当然,你可以同时驱动所有 16 个 LED,但如果你有一个 1024 个 LED 矩阵,你将不会只输入所有这些像素并立即锁存它们,因为电流消耗会很大! 相反,诀窍是利用一种称为“视觉暂留”的效果,通过在显示器上“扫描”你的方式,一次构建几个像素的图像。

对于每一行像素,我们重复以下步骤循环:

1.一次一位地输入当前行的数据
2.将锁存器和输出使能引脚拉高。 这将启用锁存器,允许行数据到达输出驱动器,但它也会禁用输出,以便在我们切换行时没有 LED 点亮。
3.通过驱动适当的行选择线来切换行。
4.再次将锁存器和输出使能引脚拉低,启用输出并关闭锁存器,以便我们可以输入下一行数据。

如果我们足够快地重复这些步骤,你的眼睛将无法分辨出一次只有一行点亮并且完整的图像将出现在显示屏上。 显然,我们需要输入的位越多,这个周期就越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构建了 RGB 面板以允许我们同时为红色、绿色和蓝色 LED 计时。 在我们的 16x32 显示器上,数据在 3 条输入线上一次以 3 位计时。 然后,每个时钟周期代表显示器的 512 个像素之一。 在更大的显示器上,比如我们的 32x32 显示器,数据一次以 6 位计时:3 代表面板顶部的一个像素,3 代表面板底部的一个像素。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时钟周期代表显示器的 2 个像素,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写入整个显示器需要 512 个时钟周期。 然后,扫描速率描述了我们一次扫描了多少像素。

在 1:16 扫描速率面板中,我们在任何给定时间点亮 1/16 的像素。 在 32 像素宽的显示器上,这非常方便,因为这 16 组像素中的每一组都变成 32 像素长,正好是一行。

综合所有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 32x32 1:16 显示器的扫描模式如下所示:

动画 gif 显示两条红线向下滚动一个黑色方块,代表 1:16 面板的扫描模式

在 1:8 扫描率面板中,我们一次点亮 1/8 的像素。 对于 2 整行的 32x32 面板。 这些面板的制造商通常将行错开,这样“旧”像素就不会在显示器上聚集在一起,并在更新时导致图像不一致。 因此,1:8 面板的扫描速率如下所示:

动画 gif 显示四条红线向下滚动一个黑色方块,代表 1:8 面板的扫描模式
已经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使用为 1:16 编写的代码运行 1:8 扫描率显示不会按你预期的方式工作。 但是当我们想要超过 8 种颜色时,这个问题就会有更多的层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s1,s2,s3通过二进制分别控制一个译码器是吗,那每个译码器的8个引脚又如何控制,是直接选中这个 ...

参考百度这篇文章"搞定138译码器(三),解析71ls138译码器级联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移位寄存器业务的工作原理,让我们看一下简化模型。 我制作了一个单一颜色的 4x4 矩阵动 ...

你先查查74LS138是什么东西再来**!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8扫的看看有几组RGB接口,led屏的138译码器一般是集成pmos功率管提供电流的,但你说是75的接口在我的印象里是ABCD译码75E是ABCDE,那种3线译码一般是串转并的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8扫的看看有几组RGB接口,led屏的138译码器一般是集成pmos功率管提供电流的,但你说是75的接口 ...

感谢大佬回复,我的这个75接口定义有两组rgb接口(R1,G1,B1,R2,G2,B2)和A,B,C,CLK,OE,ALT信号接口组成,ABC,接口和8个icn2012(集成138译码器)芯片的A0,A1,A2,接口相连,芯片的oe1接vcc,oe2(内部是取反的)接地,我在网上学习了138译码器的级联后发现,网上的138级联都是通过oe引脚切换选择的芯片的,但是我这个点阵有点不一样,直接只有ABC三个引脚,这个怎么实现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百度这篇文章"搞定138译码器(三),解析71ls138译码器级联电路"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看完了您发给我的网址,但是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不明白的点在这里,正常的译码器是有一个片选(oe)的,但是在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里面,是没有这个oe的,我这个是在一个灯板上的,行控制是由8个icn2012(集成了138译码器)控制的,icn2012的oe1接vcc,oe2(取反)接地,8个icn2012的A0,A1,A2三个引脚分别相连,同时分别对应到了hub75接口的A,B,C上,我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在问这三个引脚怎么控制到8个芯片的32个引脚呢(发二进制数据001-111?),属实没有想明白,麻烦大佬再次给我回答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看完了您发给我的网址,但是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不明白的点在这里,正常的译码器是有一 ...

ICN2012没有使用过,看其资料就是增强版38译码器,两者只相差1个E3。其真值表已能明确表达逻辑关系,级联应用应该不难理解。Proteus软件里找不到该元件,无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