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单片机如何反向读取数码管信号?

楼主(2022-12-04):
别人家的成品数码管,我想添加根据数码管数值判断来控制继电器,我能否通过读取数码管脚的高低电平来实现它?大佬能给个单片机例子代码或详细的步骤思路吗?谢谢!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查看数码管扫描波形,没有示波器就放弃吧。

网友B:
想通过读取一台产品的数码管驱动信号作为判断依据来控制继电器以扩展功能,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常用的数码管只有共阴、共阳,尺寸大小之分(特种、定制除外)。以位信号作开关信号读取段码即可解出某位数码管的显示值。只是花这个代价值不值得。

网友C:
知道成品数码管的输入数值从何而来,不用读数码管也可控制。

网友D:
用数码管信号来控制继电器,从理论上说可以,但是这个控制策略是否合理?

网友E:
以前不用单片机的时候,用门电路实现读取段码之后做控制信号,识别电镀槽电流启动或停止。

网友F:
不要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实际做起来很难,你要读取很多个端口的电平并处理
是不是可以通过其它的方法呢?
数码管就是显示数据的,是数据就会有来源,温度,上位机,温度..........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取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呢?

网友G:
完全可以,但一般没必要。

网友H:
那你岂不是得先吃透人家板子,分析出数码管的显示方式,动态,静态,有没有寄存器

网友I:
可以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