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出error: #18: expected a ")"问题

楼主:
移植代码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法解决,标点和define都看过了,define的后面也没有加分号,出错的地方看了括号和标点也是英文标点,也百度了不少了,没有一个答案符合我的问题,对了,这个工程是同过stm32cubemx生成的。但是就是生error:  #18: expected a ")"这个错误

网友A(2022-12-04):
少了分号吧,或者中文分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了分号吧,或者中文分号吧

检查过了,分号是英文分号,也没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少了分号吧,或者中文分号吧

如果你猜得对,那么就会有一系列错误,然后下面的语句并没有报错。

就是0b***纯粹是瞎写的造成的。

网友D:
应该是0b1这个东西有问题,把这个改成其他的试试?

网友E:
这个问题往上找,这行代码前的内容有错,也有可能是这行代码前的头文件内有错,代码不全,没法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往上找,这行代码前的内容有错,也有可能是这行代码前的头文件内有错,代码不全,没法分析

因为98~113行,115~116行,118~119行,以及121行以后全部代码都没有报错,所以你的说法完全不正确,看问题要仔细。

网友F:
试试使用升级编译器,使用Compiler6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试试使用升级编译器,使用Compiler6

升级什么编译器都不可能支持0b***这种语法,仔细看题目,看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G:
把95-97行的 0b**改成0x0b**试试

网友H:
按照五一经验,刚开始出现提示的地方在line 95 ,那么,大概率得往前看,然后 ,大概率可能是变量问题?

具体,可以放入神器  VSCODE ,或者 inscoure light 里面看看, 会有颜色不一样的提示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没有正常包含头文件或者头文件错误导致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J:
楼上已经有人说过了,就是数据进制写错了,keil不直接支持二进制,直接写0bxx会报错的,改成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就没问题了

网友K:
也有可能是你前面头文件定义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猜得对,那么就会有一系列错误,然后下面的语句并没有报错。

就是0b***纯粹是瞎写的造成的。

是的是的,感谢大佬,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个16进制写的有问题,改了以后就不报错了,还有就是可以修改keil编译器版本为ac6,也可以不改就通过(第二种方法不知道在实际应用中这么做是不是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试试使用升级编译器,使用Compiler6

对对,没错了,感谢大佬,这确实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上已经有人说过了,就是数据进制写错了,keil不直接支持二进制,直接写0bxx会报错的,改成十六进制或者十 ...

也可以通过修改编译器版本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也有可能是你前面头文件定义有点问题

不是呢,这个函数没有在前面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没有正常包含头文件或者头文件错误导致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不是了,上面的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我已经尝试了,嘿嘿,感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结贴了,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报错,具体可以看评论区,感谢各位大佬百忙中回复我的问题!!

网友L:
把0bxx改成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keil不直接支持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