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error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2-12-04):
11.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isplay.h'
11.c(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11.c(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emp.h'
11.c(41): warning C206: 'SectorEras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1.c(41): error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11.c - 1 Error(s), 4 Warning(s).

谢谢大家

网友A:
缺相关头文件,找到后把路径告诉KEIL。

网友B:
没有正确包含eeprom52.h,找不到这个函数SectorEr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