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LAN8720 TCP服务器数据收发实验程序

楼主(2022-12-04):
启明欣欣 STM32F407应用开发板的例程给大家参考学习,软硬件都很不错,推荐使用

LAN8720替换 DP83848程序修改说明
原来 V5.1  版本采用的网络芯片是 DP83848,现在升级到 V6.1版本,使用的网络芯片更换为 LAN8720。
V5.1 版本的老客户,只需简单把 V5.1 网络程序中的底层代码替
换 V6.1 的就可以了。具体操作如下:
1、直接替换网络芯片驱动文件夹

将 V6.1 版本资料里面网络例程工程中的“LAN8720”直接替换掉
原来 V5.1 版本的“DP83848”文件夹。
2、删除 DP83848.c,添加 LAN8720.c

3、修改头文件路劲为“…\LAN8720” ,这个文件夹

       4、修改包含头文件和两个函数
把程序中所有“#include "dp83848.h"”改为“#include "lan8720"”
把“DP83848_Init()”改为“LAN8720_Init()”
把“DP83848_Get_Speed()”  改为“LAN8720_Get_Speed()”
(可以先点编译按出现错误找到对应位置修改)
       5、点编译就没有问题,全部修改完成,后续使用跟 V5.1 一样。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wip_base.h"
#include "lan872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lwipopts.h"
#include "tcp_server_dem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  u8 t;
        u8 speed;
        u8 buf[3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1_init(115200);           //串口波特率设置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Init();
//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外部SRAM

        TIM3_Int_Init(999,839); //100khz的频率,计数1000为10ms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BRUSH_COLOR = RED;                 //红色字体

        LCD_DisplayString(10,10,24,"Illuminati STM32");
  LCD_DisplayString(10,40,16,"Author:Clever");
        LCD_DisplayString(20,70,24,"23 TCP_server ");

//先初始化lwIP(包括DP83848初始化),此时必须插上网线,否则初始化会失败!!
        LCD_DisplayString(20,110,16,"lwIP Initing...");
        while(lwip_comm_init()!=0)
        {
                LCD_DisplayString(20,110,16,"lwIP Init failed!");
                delay_ms(1200);
                LCD_Fill_onecolor(20,110,230,110+16,WHITE);//清除显示
                LCD_DisplayString(20,110,16,"Retrying...");
        }
        LCD_DisplayString(20,110,16,"lwIP Init Successed");

        //等待DHCP获取
         LCD_DisplayString(20,130,16,"DHCP IP configing...");
        while((lwipdev.dhcpstatus!=2)&&(lwipdev.dhcpstatus!=0XFF))//等待DHCP获取成功/超时溢出
        {
                lwip_periodic_handle();
        }

//DHCP获取后显示本地IP地址(开发板IP地址)
        LCD_Fill_onecolor(20,110,lcd_width,lcd_height,WHITE);        //清除显示
        LCD_DisplayString(20,110,16,"lwIP Init Successed");
        if(lwipdev.dhcpstatus==2)sprintf((char*)buf,"DHCP IP:%d.%d.%d.%d",lwipdev.ip[0],lwipdev.ip[1],lwipdev.ip[2],lwipdev.ip[3]); //DHCP成功后打印动态IP地址
                else sprintf((char*)buf,"Static IP:%d.%d.%d.%d",lwipdev.ip[0],lwipdev.ip[1],lwipdev.ip[2],lwipdev.ip[3]);//DHCP失败后打印静态IP地址
        LCD_DisplayString(20,130,16,buf); //屏幕显示开发板IP地址

        speed=LAN8720_Get_Speed();//得到网速
        if(speed&1<<1)LCD_DisplayString(20,150,16,"Ethernet Speed:100M");
                else LCD_DisplayString(20,150,16,"Ethernet Speed:10M");

        while(1)
        {
         tcp_server_test();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