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蜂鸣器模块怎么上手快?

楼主(2022-12-04):
各位大佬晚上好  问一下普中开发板 51单片机上的蜂鸣器模块怎么上手快 好烦;实验现象是用一个按键 按下一次 叫一声; 但是我的程序只能实现一次,第二次按下按键就开一直叫了 也赋0返回了 不是很李姐。。。求助求助

我的程序
else                if(f2==1&&q6<=20){
                                                                                                while(x7--){
                                                                                                jiao=!jiao;delay(50);}q6;f2=0;
                                                                                                }

网友A:
这句
q6;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初中都没毕业就辍学了,看不懂你的c语言,我用的是汇编,流程都一样,我是这样的,建立一个start开始点,然后检测按键端口,发现无按下再返回start,就让单片机一直跑圈圈,它累不死的。一旦你按下按键,转移指令ajmp到子程序,拉低或者抬高蜂鸣器那个脚,并延时1秒或更久,然后返回stat。这是有源蜂鸣器,如果是无源蜂鸣器,那就有福了,走位更风骚一些,控制蜂鸣器那个脚可以一秒钟内拉低抬高上千次,让它惨叫都行,中断,定时统统不要用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初中都没毕业就辍学了,看不懂你的c语言,我用的是汇编,流程都一样,我是这样的,建立一个start开始点, ...

你是没认真去学,只要认识26个字母,初中没毕业照样学懂C语言,C语言比汇编语言简单得多,当你学了C语言你就再也不想看汇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初中都没毕业就辍学了,看不懂你的c语言,我用的是汇编,流程都一样,我是这样的,建立一个start开始点, ...

目测 C 语言更接近普通话,无论是否文盲都相对易学易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测 C 语言更接近普通话,无论是否文盲都相对易学易理解

对于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来说,汇编更好学,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会有这种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
q6;
是什么意思?

q6是数码管的一位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