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箱检测系统程序 检测温度ph值 PID算法控制温度到设置值

楼主:
51单片机检测水箱内温度,ph值;
使用pid算法控制温度到设置值;
普通控制ph值到设定值

温度低,启动加热;PH值过高,启动进水;PH值过低,启动进料。
水位过高,启动放水。

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流程图

元件清单:
元件    型号    数量
单片机    AT89C51    1
电容    10uf    1
电容    30pf    2
晶振    12MHZ    1
电阻    10k    1
按钮        7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1
模数芯片    ADC0832    1
电位器    1k    2
电阻    1k    4
三极管    PNP    4
继电器    5V    4
显示器    LCD1602    1
排阻    10k    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pid_pw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2;//按钮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sbit k5=P3^6;
sbit k6=P3^7;
sbit out1=P2^4;//输出控制
sbit out2=P2^5;
sbit out3=P2^6;
sbit out4=P2^7;

uchar time=0,mode=0;//系统变量
uchar wendu=0,ph=0,water=0;//温度,pH值,水位
uchar lim1=25,lim2=7,lim3=100;//阀值
uchar disp1[]="T:000 P:00 H:000";
uchar disp2[]="  000   00   000";
uchar pwm=0;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0;
        init_1602();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PWM输出
                if(i<99)
                         i++;
                else
                        i=0;
                if(i<pwm)
                        out4=0;
                else
                        out4=1;
                //按键检测
                if(!k1)
                {
                        if(lim1<120)
                                lim1++;
                        while(!k1);
                }
                if(!k2)
                {
                        if(lim1>0)
                                lim1--;
                        while(!k2);
                }
                if(!k3)
                {
                        if(lim2<14)
                                lim2++;
                        while(!k3);
                }
                if(!k4)
                {
                        if(lim2>0)
                                lim2--;
                        while(!k4);
                }
                if(!k5)
                {
                        if(lim3<127)
                                lim3++;
                        while(!k5);
                }
                if(!k6)
                {
                        if(lim3>0)
                                lim3--;
                        while(!k6);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i=0;
        if(time<10)//0.5s
                time++;
        else
        {
                time=0;
                Ds18b20ReadTemp();//测温
                wendu=ds18b20_temp;
                ph=ADC(1);//PH
                i=ph;
                ph=i*14/127;
                water=ADC(2);//水位
                //显示
                disp1[2]=wendu/100+0x30;
                disp1[3]=wendu%100/10+0x30;
                disp1[4]=wendu%10+0x30;
                disp1[8]=ph/10+0x30;
                disp1[9]=ph%10+0x30;
                disp1[13]=water/100+0x30;
                disp1[14]=water%100/10+0x30;
                disp1[15]=water%10+0x30;
                write_string(1,0,disp1);
                disp2[2]=lim1/100+0x30;
                disp2[3]=lim1%100/10+0x30;
                disp2[4]=lim1%10+0x30;
                disp2[8]=lim2/10+0x30;
                disp2[9]=lim2%10+0x30;
                disp2[13]=lim3/100+0x30;
                disp2[14]=lim3%100/10+0x30;
                disp2[15]=lim3%10+0x30;
                write_string(2,0,disp2);
                //PID控制
                pwm=PID(lim1,wendu);
                //PH值控制
                if(ph>lim2)
                        out1=0;
                else
                        out1=1;
                if(ph<lim2)
                        out3=0;
                else
                        out3=1;
                //水位控制
                if(water>lim3)
                        out2=0;
                else
                        out2=1;
        }
        TH0=0X3C;
        TL0=0XB0;
}

#include"pid_pwm.h"

uchar P_dat=1,I_dat=1,D_dat=1;//PID参数
uint pid_dat[]={0,0,0,0,0}; //临时数据
//PID计算,返回占空比
uchar PID(uint mub,uint dat)//调整目标+测量数据
{
        uchar i=0;
        uint j=0,sum=0,k=0;
        //存储数据
        for(i=0;i<4;i++)
                pid_dat[i]=pid_dat[i+1];
        pid_dat[4]=dat;

        //P调节
        j=0;
        if(dat<mub)
        {
                j=j+(mub-dat)*P_dat;
                if(j>100)
                        j=100;
        }
        else
        {
                k=(dat-mub)*P_dat;
                if(j>k)
                        j=j-k;
        }
        //I调节
        sum=0;
        for(i=0;i<5;i++)
                sum+=pid_dat[i];
        sum=sum/5;
        if(sum>mub)//减小
        {
                k=(sum-mub)*I_dat;
                if(j>k)
                        j=j-k;
        }
        else  //增加
        {
                k=(mub-sum)*I_dat;
                j+=k;
                if(j>100)
                        j=100;
        }
        //D调节
        if(dat>pid_dat[3])//减小
        {
                k=(dat-pid_dat[3])*D_dat;
                if(j>k)
                        j=j-k;
        }
        else  //增加
        {
                k=(pid_dat[3]-dat)*D_dat;
                j+=k;
                if(j>100)
                        j=100;
        }
        return j;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12-06):
P_dat=1,I_dat=1,D_dat=1;PID参数一直是不变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