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 IO代码

楼主(2022-12-04):
#include "i2c_analog.h"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HT30I2C_SCL GPIO_Pin_0
    #define SHT30I2C_SDA GPIO_Pin_1
    #define GPIO_I2C GPIOA
    #define I2C_SCL_H GPIO_SetBits(GPIO_I2C,SHT30I2C_SCL)
    #define I2C_SCL_L GPIO_ResetBits(GPIO_I2C,SHT30I2C_SCL)
    #define I2C_SDA_H GPIO_SetBits(GPIO_I2C,SHT30I2C_SDA)
    #define I2C_SDA_L GPIO_ResetBits(GPIO_I2C,SHT30I2C_SDA)
    //use analog io
    /*
    PA3--------SDA
    PA4--------SCLK
    */
    #define BIT32_SET(reg,pin,value) (reg = ((reg & ~(0x00000003 << (pin * 2))) | (value << (pin * 2))))//reg:寄存器 pin:管教号 value:参考手册上的设定值
    #define DS18B20_IO_IN()                                 BIT32_SET(GPIOA->MODER,1,0x00)//GPIOA_3模式:输人                                                                                        00: 输入模式( 复位状态)        01: 通用输出模式        10: 复用功能模式        11: 模拟模式
    #define DS18B20_IO_OUT()                                 BIT32_SET(GPIOA->MODER,1,0x01)//GPIOA_3模式:输出
    static void I2C_SDA_OU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HT30I2C_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DS18B20_IO_OUT();
    }
    static void I2C_SDA_IN(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HT30I2C_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DS18B20_IO_IN();
    }
    void IIC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A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LED相应引脚P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2C_SCL_H;
    I2C_SDA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输出A3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输出A3
    }
    #define I2C_DELAY_CLK 2 //3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I2C_SDA_OUT();

            I2C_SDA_H;
            I2C_SCL_H;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DA_L;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CL_L;
            //delay_us(I2C_DELAY_CLK);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I2C_SDA_OUT();
    I2C_SCL_L;
    I2C_SDA_L;
    I2C_SCL_H;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DA_H;
    //delay_us(I2C_DELAY_CLK);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2C_SCL_L;
    I2C_SDA_OUT();
    I2C_SDA_L;
    //delay_us(2);
    I2C_SCL_H;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CL_L;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2C_SCL_L;
    I2C_SDA_OUT();
    I2C_SDA_H;
    //delay_us(2);
    I2C_SCL_H;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CL_L;
    }
    void i2c_send_ack()
    {
    I2C_SCL_L;
            //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DA_H;
    I2C_SDA_OUT();
            //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CL_H;
            //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CL_L;
            // delay_us(I2C_DELAY_CLK);
    }
    uint8_t i2c_read_ack(void)
    {
    I2C_SCL_L;
    I2C_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 delay_us(I2C_DELAY_CLK);
    I2C_SCL_H;
    //delay_us(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I2C, SHT30I2C_SDA))
    {
    I2C_SCL_L;
    //delay_us(I2C_DELAY_CLK);
    return 1;
    }
    else
    {
    I2C_SCL_L;
    //delay_us(I2C_DELAY_CLK);
    return 0;
    }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
                    uint8_t i=0;
                    I2C_SDA_OUT();
                    I2C_SCL_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i=0;i<8;i++)
                    {
                                    if((txd&0x80)>0) //0x80 1000 0000
                                                    I2C_SDA_H;
                                    else
                                                    I2C_SDA_L;
                                    txd<<=1;
                                    I2C_SCL_H;
                                    //delay_us(I2C_DELAY_CLK); //发送数据
                                    I2C_SCL_L;
                                    //delay_us(I2C_DELAY_CLK);
                    }
    //        i2c_read_ack();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i=0,receive=0;
                    I2C_SDA_IN();
                    for(i=0;i<8;i++)
                    {
                                    I2C_SCL_L;
                            //        delay_us(I2C_DELAY_CLK); //origin 4
                                    I2C_SCL_H;
                                    receive<<=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I2C,SHT30I2C_SDA))
                                    receive++;
                            //        delay_us(I2C_DELAY_CLK);
                    }
                    if(ack==0)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ifndef _I2C_ANALOG_H_
#define _I2C_ANALOG_H_
#include
void IIC_GPIOInit(void);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uint8_t i2c_read_ack(void);
void i2c_send_ack();
void IIC_NAck(void);
void IIC_Ack(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Start(void);
#endif
使用模拟的IO 来实现I2C接口

网友A(2025-09-24):
STM32本身就有硬件的I2C,還不止一個。模拟的IO 是要用在硬件不夠用的情況下嗎?  但是I2C是可以串接的,不太有不夠用的情況,請問具體使用情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