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路板硬件问题检查的思路与建议

楼主(2022-12-04):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就是我把一个44管脚的STC15W4K32S焊机到电路板上然后进行烧录,软件显示正在检测硬件,把板子拿去检测,输入一个3.3V的电压,发现以下情况:
1、单片机的电流有17 18mA;
2、VCC、复位电容的电源端、其他各个普通IO口都是3.3V;
3、晶振两个管脚却只有0.01V,示波器检查发现晶振没有起振;
4、复位管脚的电压在开关闭合后能有1V,然后降为0V;
      之后我就根据我师傅的建议进行排查,包括以下(序号是我排查的顺序):
1、检查焊接状况;
2、检查原理图和PCB设计图;
3、更换晶振以及它的负载电容,更换的晶振包括新的以及能正常使用的,负载电容更换包括新的同值的电容和其它容值的电容;
4、更换单片机:包括新单片机以及从正常使用的板子上拆下来的单片机;
5、重新焊一块板子,但是只焊了与单片机有关的电路,包括电源、晶振、复位电路;
      检查结果:
1、焊接没有问题;
2、原理图和PCB设计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的电路是依照我师傅的电路进行删减,我师傅也帮我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我师傅有7年的经验);
3、每检查一项,我都会测一次,但是单片机依然是那个状态;
      在检查时我也有拿我师傅的现在公司在用的板子去做对比(单片机是一样的)发现了几个问题:
1、我师傅的板子在上电后复位管脚一直有一个1V的电压,这个和我所找到的资料(上电复位后该管脚电压应该一直为0)不太一样;
2、我的晶振两个之间有一个接地孔,这算不算是在晶振之间走线导致晶振不起振?
3、我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单片机有其他几个模式跟我的情况有点像,但是根据我测到的单片机输入电流(17 18mA),又不像是处在睡眠或者休闲模式,而且我想单片机不会一焊上就直接进入这两种状态吧
        以上是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师傅和我经理带着我找问题也找不到。我到现在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检查了,希望有大佬来指点一下我,提供一下思路或者建议,有什么我没有讲清楚的可以直接回复我。
        十分感谢!

这是我的板子,MCU右上是晶振,晶振左边是复位电路

这是我的板子,MCU右上是晶振,晶振左边是复位电路

网友A:
楼主说了这么多但都不是重点。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下载工具是RS-232还是PL-2303以及相对应的接口。芯片只有VCC,GND,P3.0、P3.1与下载相关,其它引脚都与下载无关。唯一的操作要求是先下载后上电。

网友B:
我看了两边居然没看懂楼主想干什么,修电焊机?单片机里面有电焊机程序?还是搞焊机软件开发?还是维修焊机的单片机板。还是正在开发焊机的软件。不管怎样,楼主可能入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