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寻声小车源程序 用麦克风阵列模块辨别出声源的方位

楼主(2022-12-04):
使用声音矩阵模块辨别出声源的方位,声音的大小可以反映出小车与声源的距离。
基于以上两点在空旷无回音的地点找到声源,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完善算法,客服噪声、回音等等问题
驱动是用的l298n,加装了两个光电传感器实现寻声过程中基本避障功能。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moto.h"
#include "pwm.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float Mv=0; //平均值
int S=0; //模拟声音大小
float Jvalue(float a);//数据处理,类似绝对值
        u16 adcx[6];  //ADC采样数组
extern        u8 guangdian;
void Display(void);//显示

int main(void)//主函数
{

//        int i;//循环变量
//        float adc1,adc2,adc3,adc4,adc5,adc6; //ADC采样值
//        float v1,v2,v3,v4,v5,v6;//数据值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System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MOTO_GPIO_Config();     //电机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KEY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低,亮  等同LED0=0;
        delay_ms(1000); //延时启动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高,灭 等同LED1=1;
        delay_ms(1000); //延时启动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低,亮  等同LED0=0;
        TIM1_PWM_Init(100,36);   //PWM初始化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1,(u32)(&ADC1->DR),(u32)adcx,6);//DMA1通道1,外设为串口1,存储器为SendBuff,长度SEND_BUF_SIZE.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_SetCompare1(TIM1,25);  //占空比=1-25/100
        TIM_SetCompare3(TIM1,25);
        TIM3_Int_Init(10,35999);
  delay_ms(400); //延时启动
        while(1) //主循环
        {
//                v1=0;v2=0;v3=0;v4=0;v5=0;v6=0; //清零
//                for(i=500;i>0;i--) //循环检测500次
//                {
//                        adc1=(float)(adcx[0])*(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                        v1+=Jvalue(adc1)*0.6;
//                        adc2=(float)(adcx[1])*(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                        v2+=Jvalue(adc2);
//                        adc3=(float)(adcx[2])*(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                        v3+=Jvalue(adc3);
//                        adc4=(float)(adcx[3])*(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                        v4+=Jvalue(adc4);
//                        adc5=(float)(adcx[4])*(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                        v5+=Jvalue(adc5)*0.4;
//                        adc6=(float)(adcx[5])*(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                        v6+=Jvalue(adc6);
//                }
//                Mv=(v1+v2+v3+v4+v5+v6)/6; //求平均
////         Display(); //显示
////                delay_ms(2000); //延时启动
//                if((v1+v2+v3+v4+v5+v6)<120) //太远
//                {
//                        Car_Stop(); //停车
//                }
//                else if((v1+v2+v3+v4+v5+v6)>1800)//太近
//                {
//                        Car_Stop();
//                }
//                else //正常范围
//                {
//                        if(1) //声源在前侧
//                        {
//                                if((v6)>(v2)) //声源在左边
//                                {
//                                        Car_Turn_Left();//左转
//                                        S++; //模拟声音大小值
//                                }
//                                else if((v2)>(v6))//声源在右边
//                                {
//                                        Car_Turn_Right(); //右转
//                                        S++;
//                                }
//                                else //声源在中间
//                                {
//                                        Car_Go(); //前进
//                                        S++;
//                                }
//                        }
//                        else //声源在后侧
//                        {
//                                Car_RRight();//原地右转
//                        }
//////      Car_RRight();//原地右转
//////       Car_Go(); //前进
//////     Car_Turn_Left();//左转
////        Car_Turn_Right(); //右转
//                }
        }
}

float Jvalue(float a) //数据处理,将正负变换的数据转换成正误差
{
        float b;
        if(a>=1.65)
        {
                b=a-1.65;
        }
        else
        {
                b=1.65-a;
        }
        return b;
}

void Display(void)//数据显示
{
        OLED_ShowChinese(0,1,18,16,1);//"声"
        OLED_ShowChinese(18,1,19,16,1);//"音"
        OLED_ShowChinese(36,1,9,16,1);//":"
        OLED_ShowNum(45,1,Mv,4,16,1);
        OLED_ShowChar(80,1,'d',16,1);
        OLED_ShowChar(90,1,'B',16,1);
        OLED_ShowChinese(0,20,0,16,1);//"路"
        OLED_ShowChinese(18,20,1,16,1);//"程"
        OLED_ShowChinese(36,20,2,16,1);//":"
        OLED_ShowNum(45,20,S,4,16,1);
        OLED_ShowChar(80,20,'c',16,1);
        OLED_ShowChar(89,20,'m',16,1);

        OLED_ShowNum(45,40,guangdian,4,16,1);
        OLED_Refresh();//更新显存到OLED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