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DIY做外壳用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2022-12-05):
如题。
平时偶尔DIY一些小玩意,虽然电路功能上实现得差不多了,但总让他裸奔也不是办法,想给他做些外壳。
本人以前并没有学过三弟建模,相关知识也是空白。现在想找一个易上手的软件玩玩。
也不期待能玩出花来。现阶段想做的是简单给小玩意做些外壳,等玩得差不多了再继续深入探讨。
首先排除立创EDA上的外壳功能,并不是说立创EDA不好,只是他的外壳功能太简单,很多需求都达不到。

网友A:
1、Fusion 360----没用过,听说可以(autodesk出品)
2、Rhino  犀牛----没用过,听说比较专业
3、Solidworks----机械3d设计用
4、CATIA------3d机械设计(功能强大,汽车、飞机行业用的较多)
5、UG(UnigraphicsNX)-----模具行业三维设计的主流应用之一
6、Pro/Engineer(简称Pro/E)-----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消费电子、模具、玩具、工业设计和机械制造等行业

网友B:
简单的DIY,可以用PRO-e,好上手,网上教程资料也多。我就在用5.0的,感觉不错。

网友C:
一般我都用UG

网友D:
精准 建模,新手推荐:Solidworks

网友E:
推荐用SOLIDWORKS,入门快,上手简单。

网友F:
Proe 或SW,我推荐Proe

楼主:
大家都推荐 Proe 和 SW ,可以尝试一下。正在下载中……

网友G:
我用的是草图大师有中文版,简单一点都都能自己做。

网友H:
就是简单画个机壳扣个窟窿,SW

网友I:
PROE?现在叫CREO

网友J:
用CorelDRAW 平面设计,用雕刻机加工

网友K:
lichuang有,设计好直接给你做出来

网友L(2023-01-21):
我现在用的犀牛,几块板子一围,该扣窟窿扣窟窿,该做台阶做台阶,就几个板子或圆柱或方柱摆来摆去,弄好了就3D打印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草图大师有中文版,简单一点都都能自己做。

这个是简单,但怎么标尺寸?

网友N:
123D Design傻瓜建模一看就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复杂的不行。

网友O:
我敢假设我们正在谈论掌握 3D 建模程序以在制造之前创建小工具主体设计? (我通过翻译器阅读了您的帖子...)
根据我的经验,我可以推荐 Solidworks 2007(在“弱”计算机上运行速度很快)。
要“进入专业”,完成前三个内置任务就足够了:)。
如果您完成了“复杂形状建模”之前的所有任务 - 那么您就完成了“1/2 工程师”:))。
我已经在学生身上可靠地验证了这一点 - 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在写大学文凭之前在我们公司“实习”)。 在此之前,他们在另一个 CAD 中接受过“培训”,只是为了绘制图纸(2D 和纸上打印输出)。
我的(個人)清單:
SolidWorks - 100% 易學,100% 開發速度。
Autodesk Inventor - 60%、80%。
KOMPAS-3D - 30%、50%。
AutoCAD - 0%, 0% !!
(AUTOCAD 是為那些記得和喜歡 (!!) 在繪圖板上“工作”的“守舊派”人士準備的……(“速度”——每週一次 3D 迭代!!!..)
Corel、Sketch Master 和類似的程序對於以生產為目的的 3D 建模幾乎毫無用處,因為它們沒有能力將“相互綁定”的零件設置為彼此(例如,印刷電路板“飛”出在改變一種尺寸的外殼後只有 1 毫米!! 並且需要重新安裝電路板 - 這種“工作”非常令人氣憤!!!!)
/對不起我的語言-翻譯還遠非完美/

网友P(2023-02-22):
AutoCAD,我就用这个

网友Q:
首选SW   像楼上所说    老版本够用又快、

网友R:
我建筑专业的,平时就用CAD绘图,现在玩3D打印,下载了一个2022版的,画些简单的三维图,感觉很容易上手。

网友S:
AutoCAD 一般厂商都认这个

网友T(2023-04-06):
我个人建议用这个DesignSpark Mechanical 5.0 有中文,新手上手快,支持输出STL文件,可以软件切片后3D打印。

网友U(2023-06-09):
Creo非常好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O:
我敢假设我们正在谈论掌握 3D 建模程序以在制造之前创建小工具主体设计? (我通过翻译器阅读了您的帖子... ...

看完贴子,决定下一个SW2007来学习一下

网友W:
用三D打印软件吧,,弄好了可以让人打印出来

网友X:
个人感觉Solidworks挺不错的

网友Y(2023-07-13):
Solidworks----机械3d设计用

网友Z:
电子消费类产品,身边机械结构佬,都是都是proE,一般人我不告诉,电子就是powerPCB, 要收费  就用下免费的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