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串行中断if语句无法执行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程序怎么也调不过去)

楼主(2022-12-05):
碰到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51单片机串行通信的问题,但折腾了两天了,怎么也调试不过去

1.目的:
使用郭天祥的开发版,实现串口送入0x01情况下,led灯闪烁的效果

2.代码如下: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ledFlash();//放在外面单片机能够指挥外部小灯闪烁
if(receiveData==0x01)
{
ledFlash();
}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3.问题:
1)将实现led闪烁的函数 ledFlash()放在if语句之外直接执行,可以实现当字节到达时,直接闪烁的效果
2)但是,当将ledFlash()移到if 语句中,不知为什么,下载到单片机就无法实现小灯闪烁效果了,但是后面发送到stc-isp的缓冲区的程序仍然正常。如下图
4.尝试:
使用keil串口仿真调试,则当发送0x01时,能够进入 if 语句,正常执行ledFlash(),如图

请教大家,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连续发 0x01 看看是否能闪烁

网友B:
和楼上观点一样:连续发 0x01,看是否闪烁。

楼主:
连续发了,不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发 0x01 看看是否能闪烁

连续发了,还是不行

网友C:
问题当然在出在ledFlash()函数。放在串口中断里,每发生一次中断,if判断真后 ledFlash()函数只执行一次。放在主循环中就不同了,if判断真后只要receiveData没有变化, ledFlash()函数永久重复执行。

网友D:
if(receiveData==0x01)
{
ledFlash();
}
放到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里面呢?

网友E:
代码不全,这类处理最好是放在主程序处理,而不是在中断里处理

网友F:
我严重怀疑,你是串口调试助手使用问题,可能选择了ASCII发送(这种情况下,单片机永远收不到0x01)。
应该切换到十六进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当然在出在ledFlash()函数。放在串口中断里,每发生一次中断,if判断真后 ledFlash()函数只执行一次。 ...

你好,抱歉,没大看明白,能否解释一下呢

另外,说一下项目的情况,我是想实现双机通信,另外一个设备通过串口发送信息,这台设备通过出口得到信息后进行动作(现在使用的ledFlash()就是这个简单效果,这个函数在主函数跑以及在没有if判断的这个串行接收中断函数中跑,都正常使得外部led闪烁,但是放到if语句就不执行了,感觉 if 语句中的布尔逻辑是TRUE,不知为什么)

楼主:
  1.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sbit beep=P2^3;         //蜂鸣器引脚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ledFlash()
{
        int i=3;
        while(i--)
        {
                led=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RI)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
         ledFlash();//
        }
        while(receiveData==0x01)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这个可以执行,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同时出现了2个问题:
1.是ledFlash()函数只让led闪烁3次,但是在这个函数执行过程中,小灯却一直闪烁,退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
2.是while语句放在前面,{}中的flashLed()又不执行了,这个真不懂了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receiveData==0x01)
{
ledFlash();

完整代码如下:
  1.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sbit beep=P2^3;         //蜂鸣器引脚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ledFlash()
{
        int i=3;
        while(i--)
        {
                led=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RI)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
         ledFlash();//
        }
        while(receiveData==0x01)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代码可以执行,led闪烁,
但是,出现了2个问题:
1.小灯一直闪烁,停不下来了
2.采用while提前,又不执行了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RI)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while(receiveData==0x01)
        {
         ledFlash();//
        }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抱歉,没大看明白,能否解释一下呢

另外,说一下项目的情况,我是想实现双机通信,另外一个设备 ...

不知道你的ledFlash()函数的具体代码,但放在串口中断中运行肯定是不当的,LED闪烁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完成,而串口中断函数是不能把占用较长时间的LED闪烁函数放进去。串口中断只能根据收到的信息经判断输出一个标志并立即退出函数。主函数根据这个标志调用指定的子函数。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获取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if(receiveData==0x01)//判断是真
        {
                flag=1;//标志置1
        }
        else
        {
                flag=0;//标志清0
        }
}
如果主函数中要持续执行
        if(flag)
        {
                ledFlash();
        }

如果主函数中只要执行1次
        if(flag)
        {
                flag=0;
                ledFlash();
        }

网友G:
在中断中最好不要使用while
也不要在中断调用延时时间过长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