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15路MAX6675热电偶热电偶温度测量 屏幕无显示

楼主(2022-12-05):
本设计利用K型热电偶完成了十五路热电偶巡检测温与定点测温,由于K型热电偶的特性使得系统测温范围可以从0~1000℃,并可以将温度通过LCD可视化展示,设置温度报警阈值,温度超阈警报,将温度转换为RS485信号与4-20ma标准电流信号的输出。整体程序呈模块化设计,将BSP程序与系统驱动程序分开使得程序简洁干练。

网友A:
proteus8.6,8.9,8.13各版本均不能正常与KEIL C51在线仿真STC15W4K32S4,进入DEBUG后立即退出仿真状态,此时PROTEUS8中STC15已进入仿真暂停状态。STC15.DLL的84K版本和122K版本均已试过。在线仿真89C52等一切正常。VDM51已正常设置完毕。STC15直接加载HEX文件,可正常全速仿真运行。楼主,你是如何正常仿真STC15?求指教,谢谢谢!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A:
proteus8.6,8.9,8.13各版本均不能正常与KEIL C51在线仿真STC15W4K32S4,进入DEBUG后立即退出仿真状态,此时 ...

我也遇到了无法仿真的问题,不论怎么修改配置,连最基本的灯都点不亮,后来切换了版本,8.7与8.13都无法仿真,只有8.9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你已经切换版本试过了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