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位计无规律数据怎么标定?

楼主(2022-12-05):
如图:左边是实际水位,右边是测出的数据及误差,看起来没有啥规律,请教怎么标定?

网友A:
线性模拟量输出,直接ADC就行,你的有误差,那就是你代码有问题
非线性模拟量输出,参考NTC的查表法
数字量输出,读取就行,有误差还是得从你代码上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模拟量输出,直接ADC就行,你的有误差,那就是你代码有问题
非线性模拟量输出,参考NTC的查表法
数字量输 ...

好的,谢谢

网友B:
既然有了Excel表格,画出图像出来,看看误差是指数的还是二次方程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