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共阴极数码管更改为共阳极数码管后,单片机程序里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2022-12-05):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0=16,b0=16,c0=16,d0=16,e0=16,f0=16,wei,temp,key,i,j,k;
uchar jia,jian,cheng,chu,dengyu,jia0,jian0,cheng0,chu0,qingling;
uchar s0,s1,s2,s3,s4,s5;          //参加运算的各个位
unsigned long qian,hou;           //定义参于运算的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前和后)。

sbit beep=P2^3;                   //定义蜂鸣器管脚

sbit cp1 = P2^6;                  //定义管脚
sbit cp2 = 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阴极编码
uchar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wei0=0,wei1=1,wei2=2,wei3=3,wei4=4,wei5=5,wei6=6,wei7=7;
void delay(u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
{
   P0=table[a], cp1=1; delay(1), cp1=0;
         P0=~0x01, cp2=1, delay(1), cp2=0;
         P0=0xff, cp2=1, delay(1), cp2=0;

   P0=table[b], cp1=1; delay(1), cp1=0;
         P0=~0x02, cp2=1, delay(1), cp2=0;
         P0=0xff, cp2=1, delay(1), cp2=0;

   P0=table[c], cp1=1; delay(1), cp1=0;
         P0=~0x04, cp2=1, delay(1), cp2=0;
         P0=0xff, cp2=1, delay(1), cp2=0;

   P0=table[d], cp1=1; delay(1), cp1=0;
         P0=~0x08, cp2=1, delay(1), cp2=0;
         P0=0xff, cp2=1, delay(1), cp2=0;

   P0=table[e], cp1=1; delay(1), cp1=0;
         P0=~0x10, cp2=1, delay(1), cp2=0;
         P0=0xff, cp2=1, delay(1), cp2=0;

   P0=table[f], cp1=1; delay(1), cp1=0;
         P0=~0x20, cp2=1, delay(1), cp2=0;
         P0= 0xff, cp2=1, delay(1), cp2=0;

}

void keyscan()
{
    P3=0xfe;      //扫描第一行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d;   //扫描第二行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扫描第三行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case 0xbb:
               qingling=1;
               break;

          case 0x7b:
               dengyu=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7;   //扫描第四行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jia=1; break;

          case 0xd7:jian=1;break;

          case 0xb7:cheng=1;break;

          case 0x77:chu=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void display0()
{
                if(key!=20)
                {
                          if(wei>3)wei=3;  //超出位数限制
                                switch(wei)
                                {
                                        case 1:
                                                        a0=key;
                                                        b0=16;
                                                        c0=16;
                                                        d0=16;
                                                        e0=16;
                                                        f0=16;
                                                        break;
                                        case 2:
                                                        b0=key;
                                                        c0=16;
                                                        d0=16;
                                                        e0=16;
                                                        f0=16;
                                                        break;
                                        case 3:
                                                        c0=key;
                                                        d0=16;
                                                        e0=16;
                                                        f0=16;
                                                        break;
                                        case 4:
                                                        d0=key;
                                                        e0=16;
                                                        f0=16;
                                                        break;
                                        case 5:
                                                        e0=key;
                                                        f0=16;
                                                        break;
                                        case 6:
                                                        f0=key;
                                                        break;
                        }
                  key=20;
                }

        if(a0!=16) s5=a0;    //保存第1次按下的数
        if(b0!=16) s4=b0;
        if(c0!=16) s3=c0;
        if(d0!=16) s2=d0;
        if(e0!=16) s1=e0;
        if(f0!=16) s0=f0;    //保存第6次按下的数
        display(a0,b0,c0,d0,e0,f0);                //显示按下的数
}

void main()
{
          uchar gongneng;
          while(1)
          {
                  keyscan();
                  gongneng=jia|jian|cheng|chu|dengyu|qingling;

                  if(gongneng==0)          //等待数字键
                  {
                          display0();
                  }
                  else
                  {
                          if(jia|jian|cheng|chu) //按下功能键
                          {
                                        a0=16;
                                        b0=16;
                                        c0=16;
                                        d0=16;
                                        e0=16;
                                        f0=16;

                                        if(jia)
                                        {
                                                jia=0;jia0=1;jian0=0;cheng0=0;chu0=0;
                                        }
                                        if(jian)
                                        {
                                                jian=0;jia0=0;jian0=1;cheng0=0;chu0=0;
                                        }
                                        if(cheng)
                                        {
                                                 cheng=0;jia0=0;jian0=0;cheng0=1;chu0=0;
                                        }
                                        if(chu)
                                        {
                                                 chu=0;        jia0=0;jian0=0;cheng0=0;chu0=1;
                                        }
                                        switch(wei)
                                        {
                                                case 1:qian=s5;break;
                                                case 2:qian=s5*10+s4;break;
                                                case 3:qian=s5*100+s4*10+s3;break;
                                                case 4:qian=s5*1000+s4*100+s3*10+s2;break;
                                                case 5:qian=s5*10000+s4*1000+s3*100+s2*10+s1;break;
                                                case 6:qian=s5*100000+s4*10000+s3*1000+s2*100+s1*10+s0;break;
                                        }
                                        wei=0;
                                        s0=0;s1=0;s2=0;s3=0;s4=0;s5=0;
                                        display(a0,b0,c0,d0,e0,f0);
                        }
                        if(dengyu)
                        {
                                 dengyu=0;
                                 switch(wei)
                                 {
                                        case 6:
                                        hou=s5*100000+s4*10000+s3*1000+s2*100+s1*10+s0;break;
                                        case 5:
                                        hou=s5*10000+s4*1000+s3*100+s2*10+s1;break;
                                        case 4:
                                        hou=s5*1000+s4*100+s3*10+s2;break;
                                        case 3:
                                        hou=s5*100+s4*10+s3;break;
                                        case 2:
                                        hou=s5*10+s4;break;
                                        case 1:
                                        hou=s5;break;
                                }
                                wei=0;
                                s0=0;s1=0;s2=0;s3=0;s4=0;s5=0;
                                if(jia0)
                                {
                                  jia0=0;        hou=qian+hou;
                                }
                                if(jian0)
                                {
                                  jian0=0;        hou=qian-hou;
                                }
                                if(cheng0)
                                {
                                  cheng0=0;        hou=qian*hou;
                                }
                                if(chu0)
                                {
                                  chu0=0;        hou=qian/hou;
                                }

                                if(hou>9801)    //超出范围后报警
                                {
                                          beep=0;
                                                a0=16;b0=16;c0=16;d0=16;e0=16;f0=16;
                                                s0=0;s1=0;s2=0;s3=0;s4=0;s5=0;
                                                jia=0;jian=0;cheng=0;chu=0;
                                                jia0=0;jian0=0;cheng0=0;chu0=0;
                                                qingling=0;dengyu=0;
                                                qian=0;hou=0;
                                                display(a0,b0,c0,d0,e0,f0);
                          }
                                else if(hou<10)
                                {
                                         a0=hou;b0=16;c0=16;d0=16;e0=16;f0=16;
                                }
                                else
                                {
                                         if(hou<100)a0=hou/10,b0=hou%10,c0=16,d0=16,e0=16,f0=16;
                                        else
                                        {
                                                if(hou<1000)a0=hou/100,b0=hou%100/10,c0=hou%10,d0=16,e0=16,f0=16;
                                                else
                                                {
                                                        if(hou<10000)a0=hou/1000,b0=hou%1000/100,c0=hou%100/10,d0=hou%10,e0=16,f0=16;
                                                        else
                                                        {
                                                                if(hou<100000)a0=hou/10000,b0=hou%10000/1000,c0=hou%1000/100,d0=hou%100/10,e0=hou%10,f0=16;
                                                                else
                                                                {
                                                                        if(hou<1000000)a0=hou/100000,b0=hou%100000/10000,c0=hou%10000/1000,d0=hou%1000/100,e0=hou%100/10,f0=hou%10;

                                                                }
                                                        }
                                                }
                                        }
                                 }
                                 display(a0,b0,c0,d0,e0,f0);
                        }
                        if(qingling)
                        {
                                beep=1;
                                a0=16;b0=16;c0=16;d0=16;e0=16;f0=16;
                                s0=0;s1=0;s2=0;s3=0;s4=0;s5=0;
                                jia=0;jian=0;cheng=0;chu=0;
                                jia0=0;jian0=0;cheng0=0;chu0=0;
                                qingling=0;dengyu=0;
                                qian=0;hou=0;
                                display(a0,b0,c0,d0,e0,f0);
                        }
                }
        }
}

楼主:
  • uchar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这个语句在程序里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数码管段值取反即可 P0=table[a],改为 P0=~table[a],

网友A:
引用 楼主:
  • uchar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这个语句在程序里是干什么的

  • 这是位值

网友B:
    把共阴极的值换成共阳极就行了

网友C:
    P0=~table[X]
    P3=~table1[x]
    即在所有的table、table1前加个“~”。

网友D:
    display函数内P0=的后面,
    没有波浪加波浪(~)
    有波浪不要波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段值取反即可 P0=table[a],改为 P0=~table[a],

    这个做法不合理,会增加单片机运算量。应该在table定义位置,每个初值前面加~,这样取反操作是编译器完成的,不会让单片机去操作取反。

网友F:
    输出段和位都取反一下就OK。

网友G:
    送出的显示数据求反一下,然后再送出。

网友H: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阴极编码

网友H:
    把这个换成共阳极的值就好

网友I:
    所有控制输出全部按位取反就好了!!!!

网友J:
    在display函数里的table前都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