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轮子,轮子转一圈产生多少个脉冲

楼主(2022-12-05):
怎么知道电机带轮子,轮子转一圈产生的脉冲数呀!

大佬们,求教!!

网友A:
步进电机型号不同,脉冲数不同......你这不是找大佬帮忙,,,,,,是要找个神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型号不同,脉冲数不同......你这不是找大佬帮忙,,,,,,是要找个神仙吧......

我的是霍尔编码减速电机,型号是JGA25-370的直流减速电机 ,6v280转每分钟,转速比是2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霍尔编码减速电机,型号是JGA25-370的直流减速电机 ,6v280转每分钟,转速比是21.3

百度一下JGA25-370
你基本就能找到答案了

网友C:
这种找厂家的选型手册,一般都有。实在没有的参数,需要咨询销售。

网友D:
要你看你的霍尔分辨率。

网友E:
取决于你用传感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