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插上电脑后没有显示出来端口是为什么?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12-05):
想问一下单片机插上电脑后没有显示出来端口是为什么,之前用的板子还可以,新板子怎么插都没有端口无法烧录,已排除数据线的问题,因为旧板子正常使用,新板子不行,麻烦各位大佬留下您宝贵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也猜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也猜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驱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