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界面跳转问题

楼主(2022-12-05):
写万年历三个界面中,怎么让一个界面跳的另一个页面而且其它页面的程序仍然运行。

网友A:
你想多了,一般万年历的基础是外接时钟芯片,,,,,,不管哪个界面,,,都是以时钟芯片提供的时基为基础的....显示数据都是根据时基计算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一般万年历的基础是外接时钟芯片,,,,,,不管哪个界面,,,都是以时钟芯片提供的时基为基础的....显示 ...

51普中单片机,现在是用数码管不用那个芯片要求写出来

网友B:
界面只是你的视觉,而单片机却不管这些。你就当是显示的硬件被泥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