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会卡在定时器中断里?

楼主(2022-12-05):
最近在学习步进电机梯形加减速,我把脉冲放到定时器中断里,加速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能达到预设速度,LED显示卡在中断里了,谢谢大家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3=P2^0;//脉冲
sbit D1=P1^0;//LED
uchar aa;
uint w,a;

void main()
{
        w=3000;
        TMOD=0x01;
        TH0=(65536-w)/256;
        TL0=(65536-w)%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1=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w)/256;
        TL0=(65536-w)%256;

                if(w>=300)//加速
                {
                        w--;
                }
                        M3=1;
                        M3=0;
                D1=0;
}

网友A:
不是卡住了,而是w=299以后,你没有任何处理代码,所有的值都不变,就有了卡住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卡住了,而是w=299以后,你没有任何处理代码,所有的值都不变,就有了卡住的效果。

299以后不是应该进入中断的频率不变的吗,固定初值的话400就应该达到预设转速的,可是300还没有达到,而且300和2都一样的转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299以后不是应该进入中断的频率不变的吗,固定初值的话400就应该达到预设转速的,可是300还没有达到,而 ...

楼上说的没错啊,300后,就都不变了,初值 3000,是3MS,吧,那你变成300后,才几百us,的中断,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啊,300后,就都不变了,初值 3000,是3MS,吧,那你变成300后,才几百us,的中断,感觉不出 ...

应该是几百微秒一个脉冲的,但是实际电机转速没有达到,而且初值300和2,电机转速没有区别,如果固定初值在400就应该达到预设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