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CCM/DCM模式

楼主(2022-12-05):
开关电源中开关电源中连/断转折点功率占比指的是,怎么设置他们的占比?

网友A:
开关电源占空比与输入输出电压、变压器匝比有关,输入输出电压已经固定,你不可能去更改,要更改只有改变压器匝比,还有输出电流有关系,但输出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占空比与输入输出电压、变压器匝比有关,输入输出电压已经固定,你不可能去更改,要更改只有改变压 ...

这个软件中的MOS-COSS(pf)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