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片内rom与片外rom与ea引脚

楼主:
片内rom,与片外rom地址重叠。请问程序如何相互跳转,相互引用。关于ea引脚,是否可以用端口控制

网友A(2022-12-06):
ea=1,从内部ROM导入程序,只在上电时起作用,因此不可以用端口控制ea。

网友B:
这么陈旧的体系结构就算玩儿出花来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了解一下地址分配,没有地址重叠一说,真重叠了是冲突

网友D:
ea脚低电平,PC指针指向外部,高电平,PC指针指向内部,你不懂汇编就不要考虑用端口控制ea,没有对PC指针的绝对控制能力就不要考虑

网友E:
可以,要配合的非常精准。
假如你的程序在内部1000处取指令,你这时切换EA到外部,但由于地址线低位的锁存还未进行,下一条的取指未必能正确地取到外部1002(假设下条指令是地址是1002)处的数据,结果很可能取到一个不确定的指令码,这就麻烦了。如果切换EA的时机,不妨碍下条令的取指(看手册中取指周期时序图),而且外部1002处放的是你精心策划的指令,这是可以的。

网友F:
上古时期的单片机系统
明明一片STC就能解决的事情,非得花更多的成本,更多的时间,更加复杂的代码去实现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这张图就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