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de'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2

sbit zheng=P1^0;
sbit fan  =P1^1;

uint TIME;
uchar code turn[]={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
void main()
{
  uchar a;
  OUT=0x03;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

网友A:
你把第2行和第10行反复看100遍!!!

网友B: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定义的,和uchar code turn[]使用的 “uchar ”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