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机里电机碳刷磨损 换电机没标明阻值 体积一样就可以换吗?

楼主(2022-12-06):
吹风机里的小电机碳刷磨完了。换碳刷不耐用,换电机,好多卖电机的没标明电机转子的阻值,是不是体积一样就可以换。

买不到相同型号的电机,能不能买相同体积 的电机,替换里面的换转子和碳刷后盖,使用。

网友A:
碳刷不用考虑阻值,只要尺寸一样就行。

网友B:
这玩意要阻值干嘛。阻值越小损耗越小。

网友C:
直接换,没有阻值的参数。

网友D:
外观尺寸一样直接替换

网友E:
网上入,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