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单层板怎么选择

楼主(2022-12-06):
对比右边别人的PCB单层板颜色不一样。嘉立创材质只有FR4,怎么选

网友A:
没得选,在意颜色干什么?如果是顶面不想要焊盘,嘉立创的使用说明里有解答

网友B:
不太清楚,打了一次板

网友C:
板材不一样的..玻纤板和树脂板

网友D:
最次的就是双层板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