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流水灯流速程序 再次按下按键,没有跳入下一个流速

楼主(2022-12-06):
大佬求教
这是我写的关于控制流水灯流速的单片机代码。但是不知为何再次按下按键,没有跳入下一个流速。这是为什么呢?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1=0x90;

sbit p3_0=0xb0;
sbit p3_1=0xb1;
sbit p3_2=0xb2;
sbit p3_3=0xb3;

unsigned int i,j,k;

uchar timeCnt=0;

void delay(i)
{
        while(i--);
}

void shanshuo1()
{
p1=~0x01;delay(5000);
                for(j=0;j<3;j++)
                {

                p1=~(0x01<<j);delay(5000);
                        if(j==2)
                        {
                                p1=~0x01;delay(5000);
                                j=0;
                        }
                }
}
void shanshuo2()
{
p1=~0x01;delay(50000);
                for(j=0;j<3;j++)
                {

                p1=~(0x01<<j);delay(50000);
                        if(j==2)
                        {
                                p1=~0x01;delay(50000);
                                j=0;
                        }
                }
}
void shanshuo3()
{
p1=~0x01;delay(100000);
                for(j=0;j<3;j++)
                {

                p1=~(0x01<<j);delay(100000);
                        if(j==2)
                        {
                                p1=~0x01;delay(100000);
                                j=0;
                        }
                }
}
void main()
{
while(1)
{
if(p3_0==0)
{
timeCnt++;
if(timeCnt==4) timeCnt=0;
}
if(timeCnt==1) shanshuo1();
if(timeCnt==2) shanshuo2();
if(timeCnt==3) shanshuo3();
}
}

网友A:
你都delay(100000了,那还检测的到按键。按键消抖也没有。

网友B:
问题出在这里:
if(p3_0==0)
{
timeCnt++;
if(timeCnt==4) timeCnt=0;
}

单片机执行的非常快,按下P3==0后,timeCnt不知道被加了多少次。
简单的处理把if(timeCnt==4)改成if(timeCnt>4)先看看效果。

网友C:
要搞清楚程序为何要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