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同时让两个传感器工作?

楼主(2022-12-06):
第一个函数通过ds18b20检测温度然后控制加热模块加热,第二个函数是DHT11函数的湿度显示。现在我想将dht11的代码加进来实现湿度显示,我该怎么样将两个代码融合,网上说利用定时器,定时器和中断代码我都懂,但仅限于让led灯闪烁。

DHT11函数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TH1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wendu [4];
uchar sidu [4];
uchar i;
int j;

void main()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_receive();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DHT11_delay_ms(100);
     DHT11_receive();
   while(1)
   {

                 for(i=0;i<7;i++)
                 {
                         if(i<=2)
                         {
                                 sidu[ i]= rec_dat[ i]; //[ i][ i]读取湿度
                         }
                 }
                 LCD_DispStr(2, 0, sidu);
                 LCD_DispStr(5,0,"%");
                LCD_DispStr(0,0,"H:");
   }
}

网上找到的工程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id.h"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 引脚定义 *************************/
sbit BUZZER      = P2^3;
sbit KEY_ADD     = P3^4;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KEY_SUB     = P3^6;
sbit KEY_SET     = P3^3;
sbit KEY_ENTER   = P3^5;
sbit RELAY_HEAT  = P2^1; //控制升温继电器
sbit RELAY_COOL  = P2^0; //控制降温继电器

/************************* 变量定义 *************************/
PID_Calibration_Def xdata PID_Calibration;
PID_State_Def PID_State;
int temp;          //温度读取
int a;
float temperature; //实际温度
int xdata tempMin = 30; //温度下限
int xdata tempMax = 34; //最高上限
char dis0[16];           //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bit refreshFlag = 1;             //刷新标志
bit heatFlag = 0;             //加热启动标志
bit coolFlag = 0;             //制冷启动标志
unsigned char setIndex = 0;
unsigned char time500ms = 0;
unsigned char PWMCnt = 0;

/************************* 函数声明 *************************/
void Timer0_Init(void); //函数声明
void KeyProcess(void); //按键处理
void Set_PID_Parameter(void); //PID参数初始化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 *************************/
    Timer0_Init();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Set_PID_Parameter();
    /************************* 主循环 *************************/
    while (1)
    {
                                a=50;
        if (refreshFlag == 1)
        {
            refreshFlag = 0;
            TR0 = 0;
            while(!DS18B20_Start());
            DS18B20_GetTemp(&temp);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 = (float)temp * 0.0625;  //温度转换
            if (temperature >= -55)
            {
                sprintf(dis0,"T:%4.1f", temperature);
                LCD_DispStr(0, 0, dis0);
                LCD_DispOneChar(6, 0, 0xdf);
                LCD_DispOneChar(7, 0, 'C');
            }
            PID_State.actual = temperature; //当前温度
            TR0 = 1;
            sprintf(dis0,"S:%2d", tempMax);
            LCD_DispStr(10, 0, dis0);
                        LCD_DispOneChar(14, 0, 0xdf);
            LCD_DispOneChar(15, 0, 'C');

            if ( temperature > a) //高于温度上限,或低于温度下限
            {
                if (time500ms >=2) //计时1分钟
                {
                    BUZZER = 0; //打开蜂鸣器
                }
                else
                {
                    time500ms++;
                }
                                                }
            else
            {
                time500ms = 0;
                BUZZER = 1; //关闭蜂鸣器
            }
            if (temperature < tempMax)
            {
                heatFlag = 1;
            }
            if (heatFlag == 1)
            {
                // 增量式PID
                PID_State.target = tempMax; //加热至阈值均值
                PID_State = PID_Increament(PID_Calibration, PID_State);
                if (PID_State.actual == PID_State.target)
                {
                    heatFlag = 0;
                }
            }
            else
            {
                PID_State.last_error = 0;
                PID_State.previous_error = 0;
                PID_State.output = 0;
            }
        }

        if (heatFlag == 1)
        {
            if (PWMCnt <= PID_State.output) //占空比调节
            {
                RELAY_HEAT = ON;
            }
            else if ((PWMCnt > PID_State.output)) //关闭时间段
            {
                RELAY_HEAT = OFF;
            }
        }
        else
        {
            RELAY_HEAT = OFF;
        }
        KeyProcess();
    }
}
void Set_PID_Parameter(void)
{
    PID_Calibration.kp = 5;
    PID_Calibration.ki = 1;
    PID_Calibration.kd = 0.1;
    PID_State.actual = 0;
    PID_State.target = 35;
    PID_State.integral = 0;
    PID_State.last_error = 0;
    PID_State.previous_error = 0;
    PID_State.output = 0;
}
void KeyProcess(void)
{
    if (!KEY_SET)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Ms(5);
        if (!KEY_SET)
        {
            setIndex++;
            if (setIndex > 2)
            {
                setIndex = 0;
            }
            if (setIndex == 0)
            {
                LCD_DispOneChar(9, 0, ' ');
            }
            else if (setIndex == 1)
            {
               LCD_DispOneChar(9, 0, '>');
            }
        }
        while (!KEY_SET);
    }
    if (!KEY_ENTER) //确认键按下
    {
        DelayMs(5);
        if (!KEY_ENTER)
        {
            setIndex = 0;
            LCD_DispOneChar(9, 0, ' ');
        }
        while (!KEY_ENTER);
    }
    if (!KEY_ADD) //加键按下
    {
        DelayMs(180);
        if (!KEY_ADD)
        {
            if (setIndex == 1)
            {
                tempMax++;
                if (tempMax >= 99)
                {
                    tempMax = tempMin + 1;
                }
            }
        }
        //while (!KEY_ADD);

    if (!KEY_SUB) //减键按下
    {
        DelayMs(180);
        if (!KEY_SUB)
        {

            if (setIndex == 1)
            {
                tempMax--;
                if (tempMax <= 0)
                {
                    tempMax = tempMin + 1;
                }
            }
        }
        //while (!KEY_SUB);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F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值 5ms
    PT0 = 1; //设置高优先级
    EA = 1;  //总中断打开
    ET0 = 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 = 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Count = 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值 5ms

    numCount++;

    if (numCount > 100)
    {
        numCount = 0;
        refreshFlag = 1;
    }

    if (heatFlag == 1)
    {
        if (PWMCnt < 200)
        {
            PWMCnt++;
        }
        else
        {
            PWMCnt = 1; //一个周期结束
        }
    }

    if (coolFlag == 1)
    {
        if (PWMCnt < 200)
        {
            PWMCnt++;
        }
        else
        {
            PWMCnt = 1; //一个周期结束
        }
    }
}

网友A:
传感器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与单片机无关。
1、研读传感器手册。弄清它的接口方式与协议。
2、按协议编程序。
3、分别读取两个传感器的数据就可以了。
没有同时工作这一说!!它们有电就工作了。什么时候与它们交流信息,取决于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