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端口的问题,是平均输出还是可以单独输出?

楼主(2022-12-06):
单片机有许多个输出针脚,他是平均输出还是可以单独输出?举例,我要发送8位bite的数据出去,他是可以用一个针脚依次发出还是需要8个针脚每个输出一位?

还是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A:
当然是两种都可以的呀
这是单片机入门基础呀
如果你连这都还没有搞明白,那就得再倒回去看单片机基础相关知识
单片机可以控制整个端口,比如P0
也可以单独控制某个位,比如P0.0(P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两种都可以的呀
这是单片机入门基础呀
如果你连这都还没有搞明白,那就得再倒回去看单片机基础相关 ...

哈哈哈,我压根就没看单片机。现在看不了书了只能看电子书没找到,他的结构以后再说。我问这个就是判断一下他的结构以及了解一下可控性。
关键就是接口要了解,什么协议什么的交换信息。发出的其他信息都是得自己定义电路作用的里边怎么运行有时间再了解也不迟。

不过我我还有个问题,他P1~8有多组同名的,这个他到底是不是同名的,如果同名控制程序没法写啊是吧?
比如我要几组中的一组的P1输出,可是另外几组的也叫P1或者说设定的是同指令,他就会同时从多个P1输出这不是想要的啊。
这个我是看单片图他们多组都写着P1~8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压根就没看单片机。现在看不了书了只能看电子书没找到,他的结构以后再说。我问这个就是判断一 ...

你既然没看,又来论坛问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干什么?来消遣人的吗?谁告诉你几组端口的名称是一样的?小区有楼栋号、有单元、有房间号,单片机端口也是这样区分的,P1就一组,P0等也是一组,自己先去看看基础,再来问吧。

网友C:
一个针脚依次发出可以用串行通信方式。
8个针脚每个输出一位可以使用并行通信方式

网友D:
都可以,串口或并口。

网友E:
肯定是两种都可以啊!
一、IO口富裕,追求速度肯定是8个PIN一起发,这就叫做并行数据;
二、IO口匮乏,只能放弃速度,在一个PIN上次序发送,这就叫做串行数据。
根据实际情况自己选择。

网友F:
不同的型号单片机可以有不同数量的接口,传统上每个口有8位,不管如何先给各个口起个名子,口的英文首字母是P,于是就用P0、P1、P2、P3……作为它们和名子。
由于一个口是8位,即有8个引脚,每个引脚的名子(以P0口的8个脚为例):分别叫P0.0、P0.1、P0.2、P0.3……P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压根就没看单片机。现在看不了书了只能看电子书没找到,他的结构以后再说。我问这个就是判断一 ...

学单片机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可以找一本书,PDF或者纸质的都可以,然后一步一步的学
你要是像先单片机所有的知识先了解一个大概,然后再去深入的学习,那就是浪费时间,当然,天才除外
就像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看过单片机的端口输出模式这方面的知识,整个学下来也就十多分钟的时间
但你从发帖到审核通过,再到别人回答,整个过程可能已经花了你一两天的时间了,可你去依然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单片机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可以找一本书,PDF或者纸质的都可以,然后一步一步的学
你要是像先单片机所 ...

你说的是事实,如果有结构图摆在我眼前就端口那个复杂程度也就一会就清楚了。但是我买过一本书里面说的全是波形什么的,结构基本没有。翻了一阵就不想看了,那也是花的时间很多啊。而且喜欢讲术语,术语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你告诉我端口组问题呗,如果设定的是同触发信号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只是想确定一个芯片多组中的P1不是同触发信号,我只要明白这些。
我懂基础电路原理,我可以自己组合甚至构建芯片,但我不能生产芯片所以我要知道一些市场芯片的特性。
然后再了解通信协议模式基本就能使用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型号单片机可以有不同数量的接口,传统上每个口有8位,不管如何先给各个口起个名子,口的英文首字母 ...

问题是一个芯片有多组P1~8,我要写程序指定某组的P1输出该如何区分。所以每组的P1其实是不同的代码或者硬件信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没看,又来论坛问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干什么?来消遣人的吗?谁告诉你几组端口的名称是一样的?小区 ...

所以才问啊,我看芯片标记的输出端口有多组而且同名。所以我觉得不合理才问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型号单片机可以有不同数量的接口,传统上每个口有8位,不管如何先给各个口起个名子,口的英文首字母 ...

起名字也得有排序的吧,比如说第一组的P1叫A,第二组的P1叫B,不然不是重复了吗。
或者都叫A但是有一个触发装置里有12345...来指定是哪个组的P1。
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结构模式,程序判别针脚。

网友B:
大家说了那么多,你竟然还是没听进去,真的该好好打好基础再来问的。
8楼都说得那么清楚了,你也看到并回复了,怎么还说“一个芯片有多组P1~8”,‘指定某组的P1’,还“第一组的P1叫A,第二组的P1叫B”,P1就一组,没有多组,就常见的89C52单片机,共有4组8位的端口,这4组分别命名为P0、P1、P2、P3,相当于一栋楼里的楼梯单元号;每组8位,分别用0到7进行区分,相当于楼层房间号,P0组的第一位是P0.0,最后一位是P0.7,P3组的第一位是P3.0,第八位是P3.7。
一般的单片机是8位的,如果对一组的8位同时进行操作,比如操作P1,就直接用单片机指令控制P1;如果只想控制一位,比如用P1口的第3位控制一个发光二极管,那就对P1.2进行操作,怎么可能重复?

网友G:
如果是51单片机,拿最简单的80C51举例图1: 一级结构

网友G:
发不了多图,只能发一张图3:P0,P1,P2,P3口的结构图

图4:RAM、ROM,寄存器概念

网友F:
你想啊,设计的大师们有多牛,且满世界用了N年。如何会在一个单片机上,有多组P1呢?是这个道理吧。
你能提出这此问题,说明你不笨,知道如果这样是不合理的。只是不能定下心来,定心学习,加上你的聪明劲,应该是把好手。

网友G:
有一张更细化的没发,现在的单片机结构比80C51更复杂,寄存器更多。

输出针脚,只是输出针脚
比如,一道门
可以进进出出很多人,
更形象的
就是海关,可以进出各种物品不同肤色的人类
这样好理解了吧

网友G:
再不好理解,就看成坐动车的检票口, 检票口就那几个编号,对吧, 但是可以根据不同车次不同时段,安排很多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了那么多,你竟然还是没听进去,真的该好好打好基础再来问的。
8楼都说得那么清楚了,你也看到并回 ...

感谢,别激动。我看到的芯片图他写的端口都是每组P0~P7,可能我看了假芯图哈哈哈。原来是这么分的那就很明了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想啊,设计的大师们有多牛,且满世界用了N年。如何会在一个单片机上,有多组P1呢?是这个道理吧。
你能 ...

楼上有大佬说了,他们不是那么定名的。是我看了假图喝了假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张更细化的没发,现在的单片机结构比80C51更复杂,寄存器更多。

输出针脚,只是输出针脚

这些我都理解,我需要理解的是端口图。上面的器件没有标的很清楚,其实我更适合从原始器件理解,你给我一个集合器件我还得分析他的电路逻辑。
比如同一功能的电路有很多种组成方式,你把它封装了我反而不知道是怎么组合的。所以标明了我再找这个封装器件的基础电路才能了解。
我学的全是基础的,可以自组封装电路,但是现在别人封装的器件我都没了解完。一会我再研究一下那个端口图
经过你们一说我了解到他可以单输出和8位输出以及针脚名不是重复的基本就能使芯片了,不过我还要学一下单片语言。我现在只会一些电脑的C++,他跟单片还是有一部分区别的对吧?我先定点学习语言跟这个端口先。

我了解到单片编程也有一个叫C语言的,当然跟电脑的C语言不是同一个,还有就是汇编。我该学哪个好?你有没有了解过电脑语言跟单片语言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