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单片机怎么产生PWM波吗?

楼主(2022-12-06):
有人知道怎么让两个端口产生方波吗?比如我示波器两端连P2^2和P2^3,然后波形是方波?用STC15F2K60S2,程序不会写啊

网友A:
对你这个没啥要求的搞个延时程序就行了:

void Delay2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2;
        j = 103;
        k = 14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hile(1)
{
P2^2=1;P2^3=0;
Delay200ms();
P2^2=0;P2^3=1;
Delay200ms();
}

网友B:
使用带PWM的单片机。

网友C:
一、如果单片机有PWM外设模块,直接配置PWM外设模块;
二、如果单片机没有PWM外设模块,就用Timer中断在普通IO上模拟PWM输出。

网友D:
说一个吧:P22。
1、做个定时中断,例10ms。
2、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让P22反转。
这样在P22口上就得到一个50Hz的方波。

网友E: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ZQ)// 周期
{
ZQ--;
if(ZKB)//占空比
{
ZKB--;
IO = 1;//控制占空比的单片机输出口
}
else IO = 0;
}
else
{
ZQ=100;//如果你需要ZQ和ZKB可调可以定义一个变量a,b;ZQ=a;ZKB=b;
ZKB=30;//注意ZKB要小于ZQ
}
}
用定时器做的

网友F:
单片机有PWM外设模块,可以直接配置PWM外设模块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说一个吧:P22。
1、做个定时中断,例10ms。
2、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让P22反转。

请问大师STC15W408-16脚芯片,3.7脚可以输出PWM吗?波形带不动光耦817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