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由于进中断过于频繁导致主函数无法正常运行如何解决?

楼主:
51单片机波形发生器程序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用定时中断来产生波形,通过设置定时时间来设置波形频率,但是当频率到100hz后,程序由于进中断函数频率过高导致数码管显示异常,到1000hz后连按键扫描也失效了,这种由于进中断过于频繁导致主函数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22-12-07):
定时器0中断程序处理时间,超过初值时间导致溢出。
溢出后TF0硬件置1,包含 intrins.h 头文件后,中断底部加一句判断有无溢出: if(_testbit_(TF0)) { }  溢出后if条件会成立,更换1T单片机或使用更高频率晶振。

网友B:
100hz =100次/秒 ,T = 10ms
51假如用12M晶振,12000000次/S,T =1/12, Tcy = 12* 1/12 = 1us

一个周期64个采样点,就是要花10ms, 那每个采样时间段156.25us,

似乎要加滤波电路吧

网友C:
有直接输出波形不要cpu

网友C:
有直接输出波形不要cpu参与的单片机,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高级单片机,就是老单片机功能不够用。

网友D:
程序结构问题,1khz频率不算高,按键或许会反应迟钝,但不会没有反应,而且需要确定1khz和定时器中断时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E:
你先测出来中断耗时多少,然后保证中断间隔大于这个时间。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尽量短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中断程序处理时间,超过初值时间导致溢出。
溢出后TF0硬件置1,包含 intrins.h 头文件后,中断底部 ...

加了溢出检测后确实溢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直接输出波形不要cpu参与的单片机,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高级单片机,就是老单片机功能不够用。

主要是要求用的51单片机

网友H:
这种通过定时器产生高频率波形输出对于很多51单片机是搞不定的,很多51的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时间设置少于50us以下就开始没法胜任,你自己可以算一下最多能输出多高的方波,像你这种最好不要用定时器而是拉到有pwm功能输出的脚上。

网友I:
说明的时序设计不合理。
事件的处理不要放在中断服务处理程序中,放中主程序中。
中断服务程序要尽量短,做个事件的标记即可!
在主程序中,根据标记处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