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下载线能用于单片机与电脑串口通讯吗?

楼主(2022-12-06):
想实现单片机与笔记本电脑通讯,因为笔记本只有usb口,想以串行通讯方式实现,请问各位大佬:能用stc-isp下载线实现连接吗?如果能,应该如何连接?恳请各位大佬出手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能的,利用软件直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的,利用软件直接通信

先谢谢了!!!
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如:用声明软件?下载线是否与给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一样接法?

网友B:
stc-isp下载线就是一条USB转串口的线,有的还带有自动下载的功能,有rxd、txd、gnd三条(这3条线一定要用到),一般还有一条vcc线,+5V或者+3.3V电压的,用于供电。
电脑端软件用sscom之类的串口软件(当然之前下载线要先安装好驱动),和单片机rxd、txd交叉相连,gnd直连,波特率要一致。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样的下载线?STC有几种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isp下载线就是一条USB转串口的线,有的还带有自动下载的功能,有rxd、txd、gnd三条(这3条线一定要用到 ...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样的下载线?STC有几种下载线。

真不知道也,在网上买的,从电脑下载Hex文件倒STC单片机的。朋友你能告诉我几种都是什么样的,学习学习好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也,在网上买的,从电脑下载Hex文件倒STC单片机的。朋友你能告诉我几种都是什么样的,学习学习好 ...

大家又不是经销的,怎么可能都接触到,大体就是之前我说的,目前你只需关注自己的那条怎么用就行了。

网友D:
STC-ISP 下载线可以自己用MAX222+几个1uf 贴片电容焊接制作。这个电路是通用串口,各种单片机都能共用。

网友E:
不行。
要处理一下。原因:USB的串行格式协议与TTL电平的串行格式协议不一样。

网友F:
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个USB转TTL的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G:
    建议楼主直接研究STC官方USB转双串口-STC8H-V1.0多功能串口烧录器,如有需求@我头像STC-USB-to-2UART  可以实现:
可以支持 串口通信的仿真,在线下载,及 2组扩展的 USB-CDC 串口
STC-USB-to-2UART  = USB-CDC 串口1仿真         +        USB-CDC 串口2
STC-USB-to-2UART  = USB-CDC 串口1                 +         USB-CDC 串口2

SWD仿真,脱机下载===硬件均已支持,需用户后续自己加上,
STC暂时没时间加这些,可以用 STC-USB Link1D

STC-USB Link1D 可以支持 SWD仿真,在线下载,脱机下载,及 扩展的 USB-CDC 串口

STC-USB Link1D  = SWD仿真         +        USB-CDC 串口
STC-USB Link1D  = USB-CDC 串口1         +         USB-CDC 串口2
STC-USB Link1D  = U8W-Mini         +         USB-CDC 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