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单片机代码里的显示缓冲区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显示缓冲区啊?

楼主(2022-12-07):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_DK[]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find[] = {11,11,11,11};

void dl(uint xms)
{
        uchar i;
        while(xms--)
                for(i = 0; i < 255; i++);
}

void dir()
{
        uchar i, k, aa = 0x01;
        for(i = 0;i < 4; i++)
        {
                P2 = aa;
                k = find[ i];
                P0 = disp_DK[k];
                aa = _crol_(aa,1);
                dl(1);
                P0 = 0xff;
        }
}
uchar keychuli()
{
        uchar key;
        P1 = 0xff;
        key = P1
        key = ~key;
        key = key&0xff;
        return key;
}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s,keyzhi;
                keys = keychuli();
                if (keys!=0
                {                dir();
                                dir();
                                keys = keychuli();
                                if(keys!=0
                                {
                                        keyzhi = keys;
                                        while(keys!=0
                                        {
                                                dir();
                                                keys = keychuli();
                                        }
                                }
                }
                else keyzhi=0;
                        return keyzhi;
}

void keyaa()
{
        find[0]=1;
}
void keybb()
{
        find[0]=2;
}
void keycc()
{
        find[0]=3;
}
void keydd()
{
        find[0]=4;
}

void keyee()
{
        find[0]=5;
}
void keyff()
{
        find[0]=6;
}
void keygg()
{
        find[0]=7;
}
void keyhh()
{
        find[0]=8;
}

void dischuli()
{
        find[3]=find[2];
        find[2]=find[1];
        find[1]=find[0];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s;
        while(1)
        { dir();
                keys = keyscan()
                if(keys!=0){dischuli();}
                switch(keys)
                {
                        case 0x00:break;
                        case 0x01:keyaa();break;
                        case 0x02:keybb();break;
                        case 0x04:keycc();break;
                        case 0x08:keydd();break;
                        case 0x10:keyee();break;
                        case 0x20:keyff();break;
                        case 0x40:keygg();break;
                        case 0x80:keyhh();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百度可以轻松获取,楼主真的不会还是那啥

网友B:
可以看成 串口通信 里的 SBUF,
  这里的函数 ,
void dir()
{
        uchar i, k, aa = 0x01;
        for(i = 0;i < 4; i++)
        {
                P2 = aa;
                k = find[ i];
                P0 = disp_DK[k];
                aa = _crol_(aa,1);
                dl(1);
                P0 = 0xff;
        }
}

k = find[ i];
                P0 = disp_DK[k];

执行的就是缓冲的意思

网友C:
假设有8个LED,接在P1口上。
显示:直接向P1送数据就行了。
另一个方案:不是直接送,而是从某个地方(名称设为:xxxx)取一个数据,再将这个数据送P1口。
这个方案中显示的字符形状取决于xxxx中的内容。这个xxxx就叫显示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