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的位操作的问题

楼主(2022-12-07):
////16位:
  int  j ;
while (i<16)
   {
    j=1<<i;
    i++;
  }
//这个操作正常,j从位0到位15,依次变为1;

  long  j ;
while (i<32)
   {
    j=1<<i;
    i++;
  }
//这个操作就不对,i=15之后,j全是错的;

咋整?

如果要操作64位呢?该如何定义一个64位(48位)的变量?

网友A: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j ;
        unsigned char i;
while (i<32)
   {
    j=(unsigned long)1<<i;
    i++;
  }
while(1);

}
常数的默认类型,指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要保证被移位的对相,有足够的位数给你移动,才是合理的。

网友C:
你那个第一次循环,左移一位,第二次循环,左移二位,,第三次循环,左移三位......
这样写才对:
int i = 0;
int j = 1 ;
while (i<16) {
    j <<= 1;      // 每次只左移一位
    i++;
}
// 到此一共左移16位
同样
int i = 0;
long  j  = 1;
while (i<32) {
    j <<= 1;      // 每次只左移一位
    i++;
}
// 到此一共左移32位

楼主:
真的哎~~
那64位变量又如何定义、操作呢?

网友D:
首先,C51不支持64位的变量。
其次,你移位32位的,却使用16位的变量,所以超过15位就会出错。改成下面的就不会错。
提醒一下,一般用于移位操作的话,最好使用无符号变量。
unsigned long  j ;
unsigned char i;
while (i<32)
   {
        j = (unsgned long)1 << i;
        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第一次循环,左移一位,第二次循环,左移二位,,第三次循环,左移三位......
你觉得最后一其左移了 ...

这个不是移位,是直接赋值。
j=1<<i;//把变量“j”的第“i”位设置为1。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C语言里面常量默认是int类型的,C51的int是16位,1是常量,移位到16次就错了,解决方案板凳发言是对的,把常量类型强制转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