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mf47万用表故障一例

楼主(2022-12-07):
市电电压232V只显示40V左右,直流电压示值明显偏低,欧姆档调不到零。
    故障原因,和表头串联的680Ω电位器接触不良。用一500-600Ω固定电阻代替,故障基本解决。
  微调电位器的可靠性明显不如固定电阻,故障高发,很多电器用此种电位器,实无必要(用户需要微调电位器吗?)。

网友A:
不是用户需要(平时不需要,只在调都时需要),而是厂家出厂前调教需要,难道你要买到一只出厂时精度就不达标的万用表?这地方不象电压分压电阻,可以计算出来用高精度电阻就行了。因为每只表头的灵敏度不同(磁体磁场强度工艺误差,线圈和游丝制造误差),只能用这可调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户需要(平时不需要,只在调都时需要),而是厂家出厂前调教需要,难道你要买到一只出厂时精度就不达 ...

调好后为什么不能换一同阻值的固定电阻,提高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好后为什么不能换一同阻值的固定电阻,提高稳定性。

廉价产品厂家不愿费工,好表也不用这种可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好后为什么不能换一同阻值的固定电阻,提高稳定性。

你以为找到刚好的非标阻值是那么容易的吗?低成本的表也不可能花费这个时间精力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既然嫌弃就去买高档的万用表,而不是花低价求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找到刚好的非标阻值是那么容易的吗?低成本的表也不可能花费这个时间精力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既然嫌 ...

自己把这电位器改成固定电阻,提高了它的稳定性是真的吧?

网友C:
也不是提供稳定性,而是可靠性;另外,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用的电阻已经偏大了,按图中的位置来看,180欧姆左右可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提供稳定性,而是可靠性;另外,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用的电阻已经偏大了,按图中的位置来看,180欧 ...

从原理图看微调电位器电阻减小,指示值增高。我由530Ω改成430Ω感觉灵敏度偏高了?您这180Ω有什么根据呀?如果不考虑分流,分压电阻等的误差我用市电指示作为参考:数字表233.32V,MF47表指示233V应该可以了吧?7805的5V输出电压指示值5.12V左右,,,,苦于没有可靠的标准呀!表倒不少都没跟!O(∩_∩)O哈哈~

网友C:
180Ω是看你微调电阻的位置,不过刚刚重新看了一下,焊盘的位置看错了,所以500Ω左右差不多,前提是这个微调没有被旋过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找到刚好的非标阻值是那么容易的吗?低成本的表也不可能花费这个时间精力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既然嫌 ...

“低成本的表也不可能花费这个时间精力去干这样的事情”----------说的不错。发现问题就不惜时间去鼓捣它呀!实现低价高质。业余凑一个合适的阻值不是什么困难事,0.1%和5%的碳膜电阻温度系数基本相同吧?这就没关系。例如10K+-1%的实际阻值如果是992Ω,再串联一个10欧姆左右的电阻是不是也等效于10K+-1%的电阻呢?

楼主(2023-01-22):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找到刚好的非标阻值是那么容易的吗?低成本的表也不可能花费这个时间精力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既然嫌 ...

“不可能花费这个时间精力去干(调好后换等值固定电阻)这样的事情”,您这话我信。可买到手后的使用者完全可以换一个稳定性好的固定电阻。

网友D:
mf47表也用过,用了不长时间后那个换挡部位的覆铜板接触不良才是真的无话可说,换个档位不是不准就是没反应,来回的扭一下就不定能用,再换挡就又不行了,后来就一直用数字表。但是便宜的数字表也有个缺点,没有单独的电源开关档,每次用要要旋转半圈,用后再旋转半圈关掉。好一点的数字表有单独的电源开关就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