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怎么设计一个可逆计数器?十二进制的

楼主(2022-12-07):
我不理解他的这个可逆计数器仿真的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0-11然后11-0吗?

网友A:
到少有以下引脚:
1、时钟:CLK
2、增减选择:=0/1 = INC/DEC
3、输出:Q3-Q0
可以增加的引脚:
4、进位:CY
5、输入:D3-D0
6、置数:SET
7、清0:CLR
8、更的D与Q,位数。
……

1、写出真值表
2、根据真值表,写出逻辑公式。
3、开工FPGA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