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符号有人知道是什么器件吗?MOS管前面加的

楼主:
这个MOS管前面加的是TVS吗?
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2-12-07):
输入口电压双向保护

网友B:
保护GS极,限制Vgs间的最大电压

网友C:
双向稳压管呗,不至于连稳压管都不认识吧?

网友D:
两个稳压管颠倒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向稳压管呗,不至于连稳压管都不认识吧?

双向稳压管应该是负端与负端接到一起的

网友F:
一样的效果,

网友G:
交变电压区间限位

网友H:
两个稳压管,通常是封装在管里面的。

网友I(2023-01-12):
双向截至,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双向截至,保护作用

那叫“钳位”,“截至”是个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