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小白求助 为什么只有第一个程序是有作用的,第二个程序在板子上跟没有...

楼主(2022-12-07):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只有第一个程序是有作用的,第二个程序在板子上跟没有显示,只重复第一个程序

网友A:
两个循环都要执行的,应该没问题。
声明数组时,明确知道是8位无符号数,还是使用unsigned char,占用空间小,执行效率高。

网友B:
走单步调试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