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普中板子74LS138+245+573可调时钟整点蜂鸣中级应用]2022-12-7

楼主(2022-12-07):
单片机入门时可以使用独占循环计数延时,了解原理,入门后就不能再用,否则,就会出现因为时间安排不当引起很多问题;这篇是中级应用篇,除了显示需要独占外,其余部分都不用独占循环。

楼主:
打个比方,任务分配多人,那么,是要等待某个完成后再问下一个,还是只问所有任务是否完成,然后就去做自己的事,哪个更好?所谓的多任务无非如此而已.

网友A(2023-06-24):
请教两个问题(1)数码显示函数中while(++YanShi);怎么跳出循环(2)主函数中,按键调节if语句中++Ys==0是什么意思,我看这个没办法满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1)数码显示函数中while(++YanShi);怎么跳出循环(2)主函数中,按键调节if语句中++Ys==0 ...

初级阻塞式数码管延时当计数到返回0就退出循环,后面询问式就不用了;同样道理按键消抖延时非阻塞式但计数到0道理同,我的按键代码不同与普通的判断-延时-再判断,而是一气呵成的逻辑,当按键出现抖动则判断式就不成立消抖延时不再计数,无法进入结构体因此不用再次判断,当然后面归零忽略要补上也可;
这2句处理都在板子上都验证过可行,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讨论,没办法满足指什么?是指没办法满足按键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