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90614红外体温传感器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2-12-07):
12C5A60S2 驱动红外体温传感器LU90614
并在LCD1602屏幕上显示 当没有手靠近时
屏幕显示OL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以下是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这里使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接线 LCD的接线
// 普中A2 完全兼容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define LCD_DataPort P0

//LU90614温度传感器接线
//    普中A2
//VCC  +5V
//GND   GND
//R    P3.0
//T    P3.1

/*************************************************************/
//以下是宏定义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 //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无符号短整型
#define bool bit   //布尔变量

#define USART_REC_LEN                          200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200

/*************************************************************/
//以下是变量声明

u8 UartData;//单字节串口数据

u8 KeyNum;//存储矩阵键盘按键返回值

u16 WENDU_H;
u16 WENDU_L;

bit flag=0;

u16 USART_STA=0;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u16 USART_RX_LEN=0;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
////函数声明区
void UartInit(void);
void delayms(int d);
void delay_us(int d);
void SendASC(u8 d);//发送字符
void SendString(u8 *str);//发送字符串
///******************************************************************/
////主函数main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发送体温模式指令 0XFA 0XC5 0XBF
        SendASC(0XFA);
        SendASC(0XC5);
        SendASC(0XBF);
        delayms(5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接收到一次数据
                {
                        WENDU_H=USART_RX_BUF[2];
                        WENDU_L=USART_RX_BUF[3]/10;
                        WENDU_H=WENDU_H&0X00FF;

                                LCD_ShowString(1,1,"Temp:");
                            if(WENDU_H>200)
                                        LCD_ShowString(1,7,"OL   ");
                                else if(WENDU_H>100&&WENDU_H<200)
                                {
                                        LCD_ShowNum(1,6,WENDU_H,3);//显示温度整数位
                                        LCD_ShowChar(1,9,'.');
                                        LCD_ShowNum(1,10,WENDU_L,2);//显示温度小数位
                                }
                                else
                                {
                                        LCD_ShowChar(1,6,' ');
                                        LCD_ShowNum(1,7,WENDU_H,2);//显示温度整数位
                                        LCD_ShowChar(1,9,'.');
                                        LCD_ShowNum(1,10,WENDU_L,2);//显示温度小数位
                                }

                           delayms(100);

                                USART_RX_STA=0;//启动下次接收

                }
                delayms(200);
                //发送测温指令 0XFA 0XCA 0XC4
                SendASC(0XFA);
                SendASC(0XCA);
                SendASC(0XC4);

        }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DC;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9600)    //        BRT = 0xFD;        (115200)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A = 1;//开总中断
        ES = 1;//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ASC(u8 d)
{

        SBUF=d;
        while(!TI);

        TI=0;
}

void SendString(u8 *str)
{
        while(*str)
        {
                SendASC(*str) ;
                str++;
        }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UartData = SBUF;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artData==0XFE)//接收到命令头
                                {
                                        USART_STA=1;
                                        USART_RX_LEN=0;
                                }
                        }
                        if(USART_STA)
                        {
                                USART_RX_BUF[USART_RX_LEN]=UartData;
                                USART_RX_LEN++;
                                if(USART_RX_LEN>8)//接收8位数据接收完毕
                                {
                                        USART_STA=0;
                                        USART_RX_STA|=0x8000;//接收已完成
                                }
                        }

                                RI = 0;
        }
}

网友A(2023-04-18):
程序移到89c52的板子上需要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