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HT11+DS1302+LCD1602的问题

楼主(2022-12-07):
刚开始学单片机,不太懂其中的原理,想要测的DHT11数据和DS1302芯片模块得到的消息没有显示在LCD1062上,求大佬讲解一下哪里出问题了!下面是仿真图和代码!

楼主:
代码在下面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2^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CE=P1^2;
sbit DSIO=P1^4;
sbit SCL=P1^3;
uchar code talble[]="0123456789";
uchar  read[]={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
uchar  time[]={0x21,0x53,0x15,0x18,0x09,0x05,0x20};                //??????????????????????BCD?
uchar num0=0,num1=0,num2=0;
void delayms(uint z)        //12MHz?,z=1??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2;y>0;y--);
}
void delayus(uchar z)                //12MHz?,z=1??17us
{
        while(z--);
}
/************************************??*************************************/
//??
/******************************DHT11??????********************************/
uchar Read_Byte()
{
        uchar m,n,sum;
        for(m=0;m<8;m++)
        {
                while(!Dat);        //??????????50us????,??50us??
                delayus(3);                //??50us?????
                sum<<=1;                //????,?????????0??1???,??????
                n=Dat;                //???
                if(n==1)
                {
                        sum=sum|0x01;
                        while(!Dat);        //???????
                }
                else
                {
                        sum=sum|0x00;
                }
                delayus(3);
        }
        return (sum);
}
void dht11()
{
        uchar m0,m1,m2,m3,m4;
        Dat=1;
        delayms(1);
        Dat=0;                                //?????
        delayms(20);                //????18ms
        Dat=1;                        //????,????DHT11????
        delayus(3);                //?????????,??20~40u?,??DHT11????
        if(Dat==0)                //??DHT11???????,?DHT11??????,????????80us,?????80us??????
        {
                while(!Dat);                //???????,????????
                while(Dat);                        //???????,???????80us,??????,???????
                m0=Read_Byte();                //????????
                m1=Read_Byte();                //????????
                m2=Read_Byte();                //????????
                m3=Read_Byte();                //????????
                m4=Read_Byte();                //?????
        }
        if(m4==(m0+m1+m2+m3))                //????,????????,??????????
        {
                num0=m0;
                num1=m2;
        }
        else
        {
                num0=num0;
                num1=num1;
        }
}
/************************************DS1302*************************************/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uchar dat)                        //?????????????
{
        uchar i;
        CE=0;                                        //CE????,??????
        SCL=0;                                //??????
        CE=1;                                        //CE??,??????
        for(i=0;i<8;i++)        //????,??8???
        {
                DSIO=addr&0x01;        //????????
                addr>>=1;                                        //?????1?
                SCL=1;                //????????DS1302
                _nop_();
                SCL=0;
                _nop_();
        }
        for(i=0;i<8;i++)        //?????
        {
                DSIO=dat&0x01;
                dat>>=1;
                SCL=1;
                _nop_();
                SCL=0;
                _nop_();
        }
        CE=0;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
        uchar i,dat0,dat1;
        CE=0;                                        //CE????,???
        SCL=0;                                //SCL????,???
        CE=1;                                        //??DS1302??,CE??
        for(i=0;i<8;i++)
        {
                DSIO=addr&0x01;                //?????,??addr????,?????DSIO
                addr>>=1;                                //???????,????,???0
                SCL=1;                                        //??SCL????,????,???????,?????DS1302,??????,?????
                _nop_();
                SCL=0;                                        //?SCL??,??????????
                _nop_();
        }
        for(i=0;i<8;i++)
        {
                dat0=DSIO;
                dat1=(dat1>>1)|(dat0<<7);
                SCL=1;
                _nop_();
                SCL=0;
                _nop_();
        }
        CE=0;
        SCL=1;
        DSIO=0;
        DSIO=1;
        return dat1;
}
void DS1302_Init()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
        Ds1302_Write_Byte(0x80,0x21);                //?????
        Ds1302_Write_Byte(0x82,0x53);                //?????
        Ds1302_Write_Byte(0x84,0x15);                //?????
        Ds1302_Write_Byte(0x86,0x18);                //?????
        Ds1302_Write_Byte(0x88,0x09);                //?????
        Ds1302_Write_Byte(0x8a,0x05);                //????
        Ds1302_Write_Byte(0x8c,0x20);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
}
void Read_time()
{
        uchar i;
        for(i=0;i<7;i++)
        {
                time[i]=Ds1302_Read_Byte(read[i]);
        }
}
/************************************??*************************************/
//??
/**********************************1602??*************************************/
bit Busy()
{
        bit bsy;
        RS=0;
        RW=1;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bsy=(bit)(P0&0x80);
        EN=0;
        return (bsy);
}
void Wr_com(uchar com)
{
        while(Busy());
        RS=0;
        RW=0;
        P0=com;
        delayus(1);
        EN=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
{
        while(Busy());
        RS=1;
        RW=0;
        P0=dat;
        delayus(1);
        EN=1;
        EN=0;
}
void LCD_Init()
{
        Wr_com(0x38);
        Wr_com(0x0C);
        Wr_com(0x06);
        Wr_com(0x01);
}
void display()
{
        Wr_com(0x80);
        Wr_dat('2');
        Wr_dat('0');
        Wr_dat('0'+time[6]/16);                                //?
        Wr_dat('0'+(time[6]&0x0f));
        Wr_dat('-');                                                        //-
        Wr_dat('0'+time[4]/16);                                //?
        Wr_dat('0'+(time[4]&0x0f));
        Wr_dat(0xb0);                                                        //-
        Wr_dat('0'+time[3]/16);                                //?
        Wr_dat('0'+(time[3]&0x0f));

        Wr_com(0x80+0x0b);
        Wr_dat('0'+(time[5]&0x0f));                //??

        Wr_com(0x80+0x0d);
        Wr_dat(talble[num0/10]);                        //??
        Wr_dat(talble[num0%10]);
        Wr_dat(0x25);                                                        //%

        Wr_com(0xC0);
        Wr_dat('0'+time[2]/16);                                //?
        Wr_dat('0'+(time[2]&0x0f));
        Wr_dat(0x3a);                                                        //:
        Wr_dat('0'+time[1]/16);                                //?
        Wr_dat('0'+(time[1]&0x0f));
        Wr_dat(0x3a);                                                        //:
        Wr_dat('0'+time[0]/16);                                //?
        Wr_dat('0'+(time[0]&0x0f));

        Wr_com(0xC0+0x0a);
        Wr_dat(talble[num1/10]);                        //??
        Wr_dat(talble[num1%10]);
        Wr_dat(0x2e);                                                        //.
        Wr_dat(talble[0]);
        Wr_dat(0xdf);                                                        //
        Wr_dat(0x43);                                                        //C
}
void main()
{
        uint a;
        LCD_Init();
        DS1302_Init();
        while(1)
        {
                a++;
                if(a==20)
                {
                      a=0;
                      dht11();
                 }
                Read_time();
                display();
        }

}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求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仔细看看,你把LCD数据线接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你把LCD数据线接到哪里了

sbit Dat=P2^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CE=P3^5;
sbit DSIO=P3^4;
sbit SCL=P3^6;

我LCD数据线和图核对后,LCD还是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sbit Dat=P2^0;
sbit RS=P2^6;
sbit RW=P2^5;

喔喔我知道了 谢谢大哥!新手不太懂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