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分频

楼主(2022-12-07):
比如单片机主频108M,需要输出1.7M±10%的频率,怎么分频才能有更多的频率点落在1.53-1.87M范围内,分频有技巧的吧!不一定要用108M去分?

注意:1.53-1.87M都可以(相当于几个档位)!想要有更多的频率点落在这个范围。说白了就是怎么分频,有更多的频率点落在1.53-1.87M范围内?分频系数可以取哪些值?必须是整数吧?

网友A:
在单片机上只能按手册上的去做,通常只能除以整数。
如果不能达成你的目标(分子整数不够用),只能改分母,即改主频。这需要你规划,也是主频选择的参数之一。

网友B:
用Timer就可以实现,预分频(有的Timer还有后分频) + Timer的Counter,你要的范围太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