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ADC采样周期

楼主:
ADC的时钟不要超过14MHz,否则转换精度会下降。最大转换速率为1MHz,即转换周期为1us(14MHz,采样周期为1.5个ADC时钟)

问题:14MHz,采样周期为1.5个ADC时钟?这个啥意思?14M时钟周期是0.07uS,1M时钟周期是1uS,1us不是等于1/0.07=14.2倍

网友A(2022-12-07):
就是91条说的啊,采样用1.5,再模拟转成数字用12.5,所以总转换周期等于采样时间加12.5,最短14个周期,就是1us

网友B:
例,8位AD:
转换过程:内部要做8次DA式的对比,当DA式的结果电压与输入的VIN最接近时,结果N就诞生了。
8次比较点用至少8次CLK的时间,在此时间内,VIN是不能有变化的,否则对比的参量变了,结果就不能保证准确了。
如何保证VIN,在转换对比过各中不变呢?方法:将输入的电压,放到一个电容C上,然后切断与外界输入的联系,这样,只要C上的电压VIN,在转换时间内电量不损失就可以了。
让电容C上的电压 = 输入的电压,需要充电的时间,这个时间就叫【采样时间】,它可以是1.5个CLK的时间!
完整的AD转换过程是:起动 + 采样 + 转换 + 标记转换结束,每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时间单位就用CLK的间隔吧。这样采样用1.5个CLK就不奇怪了,而转换用8个CLK也能理解了。整个过程用十几个CLK也就明白了。

网友C:
墙都不扶就服楼主,14M时钟周期是1/14=0.0714285714285714285714285……us,1us是1/.0714285714285714285714285……=14倍,这是小学数学问题,楼主没学过???

网友B:
理论上,让采样电容上的电压 = 输入电压,需要无穷大的时间。
为此:采样时间越长越好。取样电容及输入电阻越小越好。
但:采样时间长了,一次ADC的时间就长了。取样电容小了,也不能保证在转换时间内,电压不变。
这些都有统筹考虑。以够用为准。所以尽可能按手册上的要求来做。
当然,明白道理后,可以选出最符合自己要求的参数进行ADC。

网友B:
我这一通说词,红框内的问题解决了吗?如还有疑惑可以与我沟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墙都不扶就服楼主,14M时钟周期是1/14=0.0714285714285714285714285……us,1us是1/.071428571428571428571 ...

14M时钟周期是1/14=0.0714285714285714285714285……us,ADC时钟是0.07us,采样时间是1.5*0.07=0.1us
总的ADC采样时间=采样时间0.1us+12.5*0.07=0.975≈1us?

网友D:
在这里,ADC采样需要的时间=采样周期(1.5个ADC时钟)+转换周期(1.25个ADC时钟),ADC时钟=14M=0.07su,是吗

网友D:
在这里,ADC采样需要的时间=采样周期(1.5个ADC时钟)+转换周期(12.5个ADC时钟),ADC时钟=14M=0.07su,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