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LIB的文件能反出函数吗?

楼主(2022-12-07):
请教.LIB的文件能反出函数吗?由函数转过来的,想修改咋办?有办法反过来吗?STM32的。

网友A:
lib文件就是加密的源代码文件,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写的源代码,同时又想让别人使用你的程序功能时就会把源代码加密生成LIB文件.一般很多芯片原厂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实际他们底层的代码是加密成了LIB文件........你想反出函数?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文件就是加密的源代码文件,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写的源代码,同时又想让别人使用你的程序功能时就会把源代 ...

好的,谢谢

网友B:
lib文件根本就没加密,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C:
用专用工具应该可以得到汇编,但是想得到C代码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b文件根本就没加密,不懂不要乱说。

请用LIB文件反出C函数来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用LIB文件反出C函数来吧。谢谢

你把sh1t反出米饭先。